[STM32F1] 烧写后面的选项是灰的

楼主(2022-04-17):
用STLINK,连上STLINK以后,STLINK在IAR里无法烧写

网友A:
好像只能用调试

楼主:
点击debug without download,也出现那个错误提示对话框

网友B:
配置不对吧。

网友C:
确实无法直接下载,只能debug。

网友D:
只要st-link连接ok,IAR中配置好st-link,就可以了。

楼主:
谁帮我解答下

网友E:
在编译什么都OK的基础上,这两个选择对就好了。st-link连接是否ok可以用stvp来测试。

网友F:
你截图后面都已经提示SWIM错误,和软件没关系,先搞定你的SWIM链接,确认连线没问题

网友G:
重装IAR和STLLINK的驱动

楼主:
嗯,点击“download and debug”,出现错误

楼主:
跳到MAIN和生成HEX文件已经好了。

网友H:
供电问题

网友G:
电池没电了

网友I:
接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J:
看一下配置,有没有对

网友K:
可以的啊 我就在用

网友L:
先确定SWIM链接,确认连线没问题

网友M(2023-03-03):
会不会是仿真器里面的固件版本跟驱动不是同一个版本啊,这样也可能连接不上的

网友N:
你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O:
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P(2024-06-16):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Q: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R: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S: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T: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U: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V: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W: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X: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Y: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