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8A-AU烧录问题

楼主(2022-04-17):
只有一个BIN烧录文件,没有配置位,这样正常烧录吗?烧录了几片装上后没有反应。

网友A:
是电池保护板相关的程序吗

网友B:
配置位需要配置的,你可以自己在ATMEL Studio7里面配。

网友C:
   j=0;
                  num++;
                  if(num==9)
                    num=0;
                 }
这里有赋值,即使之前没有赋值,里面是随机数(有些编译器会初始化为0),在一段时间后数值也会变成回到正轨。

倒是判断条件 if(8==i)不妥,学了前人半步,丢了半步。需要改成if(8<=i),个中差异,自己理解。

网友D:
主要是选择时钟。

楼主:
没有fuse跑不动就对了

网友E:
自己配置。

网友F:
这个是自己可以配置的吧,根据需要。

楼主:
另外也要知道有没有跟BIN程序相关的设置。

网友E:
fuse 不烧也有默认值的,就看你的程序需不需要更改fuse

网友G:
可能默认的Fuse值不能符合你的程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