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什么要定义它呢?

楼主(2022-04-17):
#ifndef __STM8L15x_H
#define __STM8L15x_H
看到库函数里有这种定义?想知道__STM8L15x_H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定义它呢?

网友A:
这就是配置 MCU 的类型的. 用同一个 .H 文件适应有硬件差别 的 MCU.

网友B:
你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来定义共同的头文件

楼主:
还是不怎么明白,它本来就是一个头文件,其他函数可以直接调用了,不定义的话不同型号的MCU调用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C:
这是一个防止头文件内容被重定义的标志,可以用任意其它没有定义过的内容替换

网友D:
#ifndef  _A_H
#define _A_H
........
#endif

网友E:
人们只是习惯了把这个内容定义成跟文件名一样而已,默认的规则

网友F:
嗯, 这可说也是个编程技巧吧.
作用和目的已经说得明白了, 后面怎么理解, 我看你就拿着手头的代码认真体会吧
懂了, 那对你的编程技巧也是一个提升哦

网友G:
防止重复包含

网友H(2023-03-03):
这个说明你需要在stm8l15x.h里面选择你使用的芯片类型,你打开这个文件就可以看到一些

网友I:
为了防止文件重复定义

网友J:
就是你用到的单片机型号。

网友K(2024-05-01):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L: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M: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N: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O: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P: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Q: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