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外挂SDRAM作RGB565 LCD缓存SDRAM数据乱问题

楼主(2022-04-17):
STM32F7使用外挂SDRAM作RGB565 LCD缓存,SDRAM数据乱问题

楼主:
最近公司项目需要,我采用STM32F746 SDRAM RGB565 LCD 设计实际方案,调试的时候,发现LCD跑起来会把SDRAM的数据搞乱掉,实际的情况是初始化时写入一幅静态图片数据到SDRAM,等LTDC外设一旦运行,SDRAM缓存中图片数据就有部分乱掉,甚是无解,查找相关资料,有一个哥们也是同样的问题,说是将SDRAM 的read 突发程度设置为4可以解决,我这边多次尝试均无效果。

网友A:
使用半年,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更多的问题是自己的指针访问越界了把数据搞乱了而已。

网友B:
好多都是PCB走线引起的,阻抗匹配和反射。切断SDRAM的时钟线换为50欧姆同轴电缆试试。LTDC时钟也很高,也需要注意

楼主:
目前测试的程序并未有指针访问外部SDRAM,实际发现并不是成片的数据乱掉,而是个别数据乱掉,测试写入的数据全部为0x0018, 但是发现LTDC一旦工作,部分数据就变成0xF818, 看起来很有规律。

网友C:
干扰也不是没有规律

网友D:
降低时钟频率试一下

网友B:
请问LCD用来做窗口和按键简单吗?

网友E:
关闭lcdc,对sdram进行稳定性测试,打开lcdc,使用内部RAM做显示缓存,进行测试

网友F:
打开lcdc用SDRAM作为显示缓存进行测试;所有测试开始前关注一下SDRAM控制器配置,每个参数都要再确认一下,这么一通下来,应该会有些结论。

网友G:
各位都确信理解楼主的需求了,还是都是自己想当然的认为可以,至少ST芯片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

网友H:
会就简单,不会挺难的,量小建议用串口屏吧,省事,也可以考虑外挂驱动芯片

网友I:
UI有点要求的话用GUI也是挺麻烦的,好的UI都不好实现

网友J:
不差钱啊,这芯片现在贵的不行啦

网友K(2022-07-07):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的程序并未有指针访问外部SDRAM,实际发现并不是成片的数据乱掉,而是个别数据乱掉,测试写入的数 ...

除了显示的数据不正确,还有没有图像偏移的问题?

网友L:
打开lcdc,使用内部RAM做显示缓存,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