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k80单片机如何判断can总线空闲了

楼主(2022-04-17):
pic18F66k80单片机如何判断can总线空闲了

楼主:
想做低功耗,需要判断空闲状态,单片机如何检测can总线空闲了,也没看到有什么寄存器提到这个?

楼主:
还是说一段时间接收不到数据就判定空闲?

网友A:
时间有没有具体的定义。

网友B:
CAN是硬件优先级仲裁的,管它是否空闲,发就行了。

网友C:
如果当前有更高优先级的总线操作,最多延时而已,总会有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