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将程序下载到片子上时存储到SD卡

楼主(2022-04-17):
能不能将程序下载到片子上时存储到SD卡里,从SD卡里启动,而不是用片子的内存呢

网友A:
你是要做bootloader么,外部flash是可以的

网友B:
外部flash是可以的,SD卡不清楚

网友C:
可以的。从外部启动没问题,前提是你的boot要做好。

网友D:
一般不可以,除非你做成操作系统的形式,要是用文件系统,然后启动程序。

网友A:
外部flash是可以的

网友E:
对stm32来说意义不大,因为RAM太小

网友F:
各位都确信理解楼主的需求了,还是都是自己想当然的认为可以,至少ST芯片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吧

网友G(2023-03-03):
IAP了解一下对了,编译出来HEX文件,是无法写到ROM中的,要转化为BIN

网友H:
外部flash是可以的,sd卡应该也行

网友I:
操作系统用文件系统,然后启动程序

网友J(2024-06-16):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K: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L: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M: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N: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O: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P: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Q: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R: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