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0晶振上不了20M 为什么

楼主:
PIC16F870晶振上不了20M 为什么

楼主(2022-04-17):
测试一个程序,使用4M 晶振  ,LED闪烁很欢,换20M晶振就不行了。手册上说20M 可以呀

网友A:
是不是闪烁太快,肉眼看不出来了。

网友B:
你没修改其他地方的设置,直接改的晶振吗?

网友C:
肯定有个地方是需要设置晶振频率的吧

楼主:
晶振是坏的,我没想到的是 换上俩个晶振都是坏的。

网友D:
不会吧, 是不是电路没匹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你对时钟配置位的设置是怎样的,20MHz外部晶振配置位要选HS模式。
2,量一下时钟引脚上的信号,不要只看LED的显示。MCU内部只是一个反相器,如果不起振的话,那还是外部时钟电路的问题。

网友F:
是有个高速模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