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推荐低功耗MCU

楼主(2022-04-17):
推荐低功耗MCU,STM8L具体型号,常用的容易买的
另外,STM32L系列与STM8L哪个性价比更高?

网友A:
关于性价比都很高, 你可以看选型手册, 符合你的需求的最优选择吧
至于好买, 常用.
可以上 x宝 上查一下. 那里是市场需求的缩影

网友A:
似乎STM8L用的人比较多,以前接触过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L476,因为设备一直要接收别人发来的数据,不能休眠,我只把总线时钟调低了。8L系列一直没用过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国产的MCU,其实低功耗也不错

网友D:
你这STM8L性价比不是很高了

网友E:
当然是STM32啦,性价比能高一些

网友F:
现在,MCU还是国产的行,国产性价比高

网友G:
你要考虑低功耗,可以看看ST的32位L系列

网友H:
推荐低功耗的话,华大好像还行,ST现在性价比不行了

网友I:
如果价格能回落,我觉得STM32L0系列是可以的

网友J:
用国产的呗,国产的就很好啊

网友K:
现在ST的不是不容易买,而是价格炒的太高了

网友L:
我觉得STM8L没有性价比,开发还不容易,而且性能还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