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什么是__HAL_Lock()

楼主(2022-04-17):
什么是__HAL_Lock()

楼主:
在STM32提供的F4 CUBE库,stm32f4XX_hal_def.h中提供了如下代码:

#if (USE_RTOS == 1)
  /*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
  #error “USE_RTOS should be 0 in the current HAL release”
#else
  #define __HAL_LOCK(__HANDLE__)                                           \
                                do{                                        \
                                    if((__HANDLE__)->Lock == HAL_LOCKED)   \
                                    {                                      \
                                       return HAL_BUSY;                    \
                                    }                                      \
                                    else                                   \
                                    {                                      \
                                       (__HANDLE__)->Lock = HAL_LOCKED;    \
                                    }                                      \
                                  }while (0)

  #define __HAL_UNLOCK(__HANDLE__)                                          \
                                  do{                                       \
                                      (__HANDLE__)->Lock = HAL_UNLOCKED;    \
                                    }while (0)
#endif /* USE_RTOS */

这个__HAL_LOCK 与__HAL_UNLOCK 宏在UART以DMA方式传输的时候被用到了,在库中很多的底层模块驱动代码都是用到了这个,

这个库没看多久,项目紧实在不清楚这个是干啥的,求解释。

楼主:
我们做的项目上了FreeRTOS,由于要管理超过6个串口,这里部分串口打算采用UART DMA方式,从上面的代码看出当#define USE_RTOS 1之后,就会由于上述代码而报Error “USE_RTOS should be 0 in the current HAL release”,

我觉得这可能考虑到了RTOS中的任务调度对DMA产生了影响造成的吧,这具体是为什么。

楼主:
我该如何在RTOS中使用UART的DMA传输?

网友A:
看了下lock 就是个hal 的标志而已啊

网友B:
DMA的应该,应该是配置完就可以,基本与CPU意见OS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C:
感觉是该设备被一个任务占用后,设置标志,然后其他任务调用的话就会返回HAL_BUSY。

网友D:
USE_RTOS这个宏现在应该是没什么用的,和FreeRTOS应该也没什么耦合,你可以搜代码确认下。

网友E:
HAL_LOCK这个宏应该是用来防止资源竞争,但是这个实现应该是不完善的。

网友F:
如果是有明显的资源竞争,建议用mutex自己做

网友G(2023-03-03):
通过代码可以看出__HAL_LOCK的作用是判断作的__HANDLE__是否已经加锁,如果已经加锁那么返回忙,并立即推出函数,如果未加锁,那么执行加锁。__HAL_UNLOCK则是解锁

网友H(2023-05-13):
资源已经被锁

网友I:
似于进程线程操作中的互斥锁。

网友J:
这个是上锁函数

网友K:
这是一个判断是否加锁的函数吧

网友L:
防止资源竞争的吧

网友M:
该函数通过关闭全局中断开关(Interrupts)来禁止对共享资源的访问,从而实现对共享资源的互斥保护。

网友N:
__HAL_Lock()是一种用于多线程保护的函数,常用于STM32 HAL库中。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STM32提供的F4 CUBE库,stm32f4XX_hal_def.h中提供了如下代码:

#if (USE_RTOS == 1)

从代码上看不出来具体是锁什么的。

网友P:
要看这个函数用在什么地方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在STM32提供的F4 CUBE库,stm32f4XX_hal_def.h中提供了如下代码:

#if (USE_RTOS == 1)

应该有相应的配置选择RTOS,如果直接改#define USE_RTOS 1,就出问题了。

网友R:
使用宏 __HAL_LOCK() 锁死

网友S:
在禁止中断期间,其他任务无法访问共享资源,从而避免了竞态条件的发生。

网友T:
如果多个任务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就会出现数据不一致或数据损坏等问题。这时就需要采取某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U:
当任务结束访问共享资源后,可以调用__HAL_Unlock()函数,重新使能全局中断开关,从而允许其他任务访问共享资源。

网友V:
当某个任务需要访问共享资源时,它可以调用__HAL_Lock()函数,禁用全局中断开关,并且保存当前中断状态。

网友W:
__HAL_Lock()函数只能保护共享资源的访问,不能保护代码段的执行顺序。

网友X:
好的,我来日诰日去单元试一下,多谢列位大侠了哈

网友Y:
然后,你怎么处理这个

网友Z:
我该怎么在rtos中利用串口的dma传输,

网友AA:
应该是防止多个进程同时操作一个变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