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T-LINK Utility 安装好后为什么连接不上芯片?

楼主(2022-04-17):
STM32 ST-LINK Utility 安装好后为什么连接不上芯片?

楼主:
硬件都是正常的 烧录过的板子就可以连接上

网友A:
要看看板子芯片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B:
芯片的相关参数设置对了没?

楼主:
你是说ST-LINK 开发板是否加密了吗?

网友C:
这个地方都选一下试试。

楼主:
调成复位模式可以烧录了,非常感谢

楼主:
你好,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为什么正常模式不行,复位模式就可以呢

网友D:
考虑是否有做低功耗。ST芯片在低功耗模式后,不选择复位模式下载,是不能下载的。

楼主:
不太明白 做低功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