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A.10 电压是不对的

楼主(2022-04-17):
偶然的机会得到一快ST的F411NUCLEO板,在用到TIM1高级定时器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和大家讨论下,代码如下
void TIM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8,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GPIO_AF_TIM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CH1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CH2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C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CH3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Fast_Spee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1_MODE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49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5;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PA.8=0V(CH1),PA7=3.3V(CH1N),PA.9(CH2)=0V,PB.0(CH2N)=3.3V,PA.10(CH3)=2.26V,PB.1(CH3N)=3.3V,很明显PA.10 电压是不对的

网友A:
尝试不同的占空比

楼主:
尝试了不同的占空比后,问题还是出在这个PA.10上

网友B:
看了下你的程序没啥问题;

你把PA10设置成普通IO看看,电平反转是否可以,确认下是不是IO坏了;

网友C:
或者换块板子;

楼主:
也可以用ST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看看

楼主:
PA10是可以输出PWM波的,可否可以理解成IO口可行,而且我的PWM波是以2.26V为电压基准进行叠加的

网友D:
那说明PWM功能是没问题的;
你PWM输出高电平是多少V啊?

网友B:
低电平一直是2.26V吗?

网友D:
你外围有没有接什么芯片,逐一排查吧

网友E(2023-03-03):
先看看你的布局布线有没有问题布局布线 先不要怀疑芯片

网友F(2024-04-05):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G: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H: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I: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J: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K: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L: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M: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