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RB4采集不到

楼主(2022-04-17):
单片机型号是PIC18F66J11
想用RB4/RB6/RB7三个引脚的电平变化中断采集霍尔信号,为什么RB4采集不到,RB6/RB7采集正常

楼主:
感觉主要的问题应该是第2张图中的初始化可能哪边有问题,烦请各位大佬路过的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用图形化的那个MCC 配置试试。是不是没配置对。

网友B:
另外你这种编程风格难以理解改改,比如467就是BIT4|BIT6|BIT7

网友C:
单片机型号是PIC18F66J11
想用RB4/RB6/RB7三个引脚的电平变化中断采集霍尔信号,为什么RB4采集不到,RB6/RB7采集正常,感觉主要的问题应该是第2张图中的初始化可能哪边有问题

网友D:
你看下ANSELB这个寄存器..

IO口是需要设置成数字口的才行的..

你检查看看是不是RB4是不是模拟复用的了?

网友E:
应该还是出在初始化配置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