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测电压电流功能

楼主(2022-04-17):
用STM32 如何实现pwm波输出和ADC采样测电压电流功能?

网友A:
这就是两个外设的配置,配置对了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可以使用cubemx进行配置

网友C:
PWM输出可以使用高级定时器,电压采样直接用ADC模块,软件触发

网友D:
你先学会使用PWM,然后学会ADC。

网友E:
然后结合你要做的配合外部电路。

网友F:
找例程吧

网友G:
进口国产MCU代理,有技术支持,有需要了解的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