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程序命名规则是啥

楼主(2022-04-17):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xxxInterrupt()   手册例程是这样写的,不知道具体规则是什么,我想写PWM模块的特殊事件触发中断程序该怎么写,模拟比较器呢?电平变化中断呢?

网友A:
可以看编译器安装目录下docs/vector_docs里的文档

网友B:
这个写法看起来像是16bit的...

网友C:
看楼上说的文档是比较快的..不过由个偷懒的办法,是看gld文件..

楼主:
EMMMM,gld文件是什么,不懂

网友D:
那你还是先看文档吧...等熟了之后,再走捷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唉,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多谢大家啦

前面有两位说的已经很直接的回答了你的问题:
1,看编译器安装目录下docs/vector_docs里的文档。(个人推荐看这个)
2,看编译器安装目录下support\dsPIC33E(器件系列的名字)\gld里的链接文件里的定义。

另外,建议你再仔细阅读最基础的编译器用户指南,了解编译器的基本内容和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