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用串口蓝牙给STM烧录程序?

楼主(2022-04-17):
如题,不知道是否可行,和具体怎么做?

网友A:
把boot0换成高电平

网友B:
串口实验中成功通信了?

网友C:
先把BOOT0接高电平,然后按一次复位。

网友D:
当做串口运行提供的串口

网友E:
板子的B0要先接GND

网友F:
只有串口1才能下载程序

网友G:
运行程序前电路板一定要上电,否则软件无法运行

网友H:
电路板的TX与RX分别为STM32的TXD1与RXD1

网友I:
将BOOT0和BOOT1全部置0,程序已写入

网友J:
串口烧录软件?

网友K:
用flymcu下载程序

网友L:
TX,RX接线要接对。

网友M:
使用一键下载电路。

网友N:
开发的烧录软件,很简单

网友F:
就是正常的串口下载吧。

网友O:
运行软件Flash Loader Demo

网友C:
BOOT0置1,BOOT1置0
BOOT0没有接短路块,为高电平。

楼主:
在用串口烧录一下(BTO接GND)

网友P:
然后按复位,才可以

网友Q: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实现无线下载

网友R:
1、基于ST本身的boot。
2、自己写一个boot。

网友S:
可行,需要自己做bootloader。

网友T:
这是可以的

网友U:
肯定是可以的,就有这种无限烧录器

网友V:
这个简单啊,你先写个串口BootLoader

网友W:
你学会串口升级了,就会了

网友X:
你可以找个demo参考一下,不然你可能不理解

网友Y:
可以做啊,串口1烧写,你程序里面也要做bootloader,不做也可以,自己用通用的软件网上很多,先下载一下,硬件上要支持哦。

楼主:
我也关注这个问题,没看明白讨论的结果

网友Z:
如何做bootloader呢?

网友O:
有没有详细点的步骤

网友AA:
连接稳定吗

网友AB:
怎么做啊,新手感觉无处下手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这么多哈

网友AC:
肯定行的,这就是简单的串口升级

网友AD:
其实在线升级最多都是需要自己写个BootLoader引导程序,不然程序跳转不了

网友AE:
我觉得吧,你可以找个串口升级的demo,然后再考虑蓝牙

网友AF:
蓝牙其实和串口一样,因为蓝牙大多数都用串口通讯的

网友AG:
你这个思路是没问题的,具体就是找个串口升级的程序demo学习一下

网友AH:
没什么问题,你这逻辑挺清晰的,串口升级即可

网友AI:
具体是先写个BootLoader做个程序引导,检测程序是否有更新,有的话就更新程序,没有就正常跳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