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CT6进入待机模式后通过wake up引脚上升沿唤醒有时候会不成功

楼主(2022-04-17):
大家晚上好!请教个问题,手上有几块GD32F303RCT6的样板,在调试低功耗功能,进入待机模式后使用的是wakeup引脚的上升沿唤醒方式。发现有时候唤醒不了,放置一段时间后又能唤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唤醒不成功的时候用万用表去测量晶振电压,发现晶振没有起振。晶振电容用的是20pF。样板正常上电是没有问题的,晶振都能正常起振,就是进入待机模式后,用wakeup的上升沿唤醒会出现一定概率的晶振不起振的现象。

楼主:
晶振用的是8M的。

网友A:
这个信号稳定吗

网友B:
换一个芯片试试呢

网友C:
这个晶振是可用的

网友D:
能唤醒的就一直可以唤醒吗 稳定吗

网友E:
是不是芯片单体的问题啊

网友F:
换一个15p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