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后WDT任务就不运行了

楼主(2022-04-17):
我再调试RTXtiny程序中,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下面程序中的SBUF=0x00不能加上,加上后WDT任务就不运行了

楼主:
定时器0和1都在运行,但feddog不翻转。

网友A:
这个得看看代码啊

网友B: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NIT 0
#define WDT 1

uchar idata BUFR[4];
uchar pointer,live,lock=0xff;
unsigned int starting;

sbit on1=P3^2;
sbit feddog=P3^4;
/**********************************************/
init()_task_ INIT
{

SCON=0x50;/* mode1:8-bit UART,enable receiver*/
TMOD|=0x20;/* timer1:mode2 */
TL1=TH1=0xe8;/* 0xe8=1200baud,oxf4=2400baud,0xfa=4800baud,0xfd=9600baud*/
TR1=1;
ES=1;

TI=0;
SBUF=0x00;//send a READY infomation         //这句话不能加上,加上后WDT不运行了
while(!TI);
TI=0;
os_create_task (WDT);

/* send two beeps*/
on1=0;
os_wait(K_IVL,40,0);
on1=1;
os_wait(K_IVL,80,0);
on1=0;
os_wait(K_IVL,80,0);
on1=1;

os_delete_task(INIT);

}

void watchdog (void) _task_ WDT
{
while(1){
          feddog=!feddog;
          os_wait(K_TMO,4,0);
        }
}

网友C:
定时器1启动没有,

楼主:
定时器1已经启动,仿真正常

网友D:
开总中断

楼主:
嗯,我知道啦

网友E:
开了串口中断,又用查询方式

网友F:
可以使用串口中断试试看看

网友G:
这使用方法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