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P6,程序编译出现下面错误

楼主(2022-04-17):
(无正文)

网友A:
清理一下工程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B:
分析:

这个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芯片RAM空间不足,无法执行程序。通常RAM的空间会比较小,ROM空间相对较大。

解决办法:

两个思路,一个是扩大RAM,二是减少需要存在RAM里的内容:

1. 尝试修改”Target Options“中右侧RAM的Size,但这个要先查看芯片文档,找到文档中描述的RAM大小,把Size调成最大值。

但是我的这个工程还是不行,看来是预存的数据量太大了。

2. 如果第一种方法还是不行,那就只能尝试把一些数据类的变量定义为静态,这样就可以利用ROM的存储空间了。找到工程中存储数据的部分,发现是大量的float数组。这种情况会占用大量的空间,所以要在float声明的前面加一个”const“,转换为静态变量。

这样我的就可以通过了,成功生成了hex文件。

3. 如果第二种方法还是不行,那就只能修改代码的数据结构了。

网友C:
好像是空间不够啊

网友B:
按上面的方法能否解决啊

网友D:
定义了很多变量啊。尽量用局部变量。

楼主:
我用了UC/OS-II操作系统   用STM32F030C8编译通过  RAM占用空间为Program Size: Code=14296 RO-data=3500 RW-data=232 ZI-data=7048 目前只有一个任务,看来得裁剪操作系统吧

网友E:
030就别用RTOS了,跑跑裸机就行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裁剪操作系统减少了变量,谢谢大家。

网友F:
超空间了,要么精简代码,要么提高编译等级

网友G(2022-07-25):
  用STM32F030C8编译通过

网友H:
恭喜楼主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I(2023-02-23):
看你这里大多是函数的声明的问题,你的函数要是跨文件调用,是要在调用的文件中先进行声明后才可以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