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18编译器中位变量是如何定义的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4-17):
那位大神能告诉我,C18编译器中位变量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A:
看看头文件里面怎么定义的。

网友B:
是不是BIT?

网友C:
如果是某一个字节中的位用结构体

楼主:
如果是单独的位,那肯定是布尔类型了,不是0就是1嘛

网友D:
C语言的话, 结构体类型+联合体能帮你忙!!!

网友E:
结构体加联合体很好用,也不会浪费字节里面的位

网友F:
bool关键字可以用吧

网友G:
我觉得6楼7楼说得对。 另外现在最新的是XC8编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