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华大HC32F460掉电模式唤醒之后会不会复位?

楼主:
请教一下华大HC32F460掉电模式唤醒之后会不会复位?

网友A(2022-04-18):
掉电模式唤醒就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模式唤醒就是复位

手册里没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里没说的很清楚啊

楼主:
感谢,真是我需要的

网友C:
应该不会复位吧

网友D:
掉电模式唤醒是啥操作啊?

网友E:
一般不会复位,但是说实话,唤醒只是唤醒MCU工作,其他外设基本都是关闭的,所以跟复位也差不多了

网友F:
这个你可以咨询一下华大的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

网友G:
应该,我觉得不算是复位吧

网友H:
其实应该叫复位的,这种唤醒跟复位差不多

网友I:
没测试过啊,你看看手册咋说啊

网友J:
这种应该是算作复位吧,具体没测过

网友K:
唤醒就是唤醒了,就不会复位了

网友L:
你说的是唤醒后是否有复位动作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