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x怎么搭建RTX操作系统开发和运行环境?

楼主(2022-04-18):
(无正文)

网友A(2023-05-16):
按照官方的教程去做呗

网友B:
它本身不支持RTX架构的显示核心吧

网友C:
建议参考开发文档和教程

网友D:
和其它ARM内核的MCU没有区别,可参考RTX官方文档

网友E:
操作系统要尽量减小开销,提高程序运行速度

网友F:
系统需要稳定和可靠的

网友G:
空间需要足够大,要不不够运行的

网友H:
你应该要用keil了吧

网友I:
在开发板上添加支持RTX的驱动程序和软件就可行

网友J:
在官网上下载安装驱动

网友K:
可以使用现有的内核代码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