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的IO最高翻转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4-18):
STM32 的IO最高翻转频率是多少?就是输出IO的脉冲评率最大到多少波形还能比较正常!

楼主:
能稳定的达到 20M么?

网友A:
gpio篇有介绍的,

记得好像50

你看看你型号的参考手册之类的

网友B:
主频/4,比如72M的,翻转频率就是18M

网友C:
进口国产MCU代理,有技术支持,有需要了解的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好奇 难道 官方手册 不说 么 !?

可以截个图么?

网友E:
看参考手册

网友F:
只能用定时器产生稳定的输出频率。定时器2分频,触发一次翻转,两次翻转一个周期,主频72MHZ,所以最高18MHZ.

楼主:
IO总是有个极限嘛就是从0到1得到变化最短时间,这个时间是1/50M 么?

网友G:
最大多少还真没测试过,不过我用个40M的PWM,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H(2022-11-19):
IO的频率最大到50Mhz

网友I:
F4的GPIO最高翻转速度为84MHz,F1最大翻转速度只有18MHz。

网友J:
它的IO口的输出速度可配置 最小也有2M 最大可达50M

网友K:
选用了较低频率的驱动模块,很可能会得到失真的输出信号。

网友L:
STM32F1xx, IO的频率最大到50Mhz。

网友M(2023-02-20):
stm32标称的io翻转速度是18M

网友N:
如果是指令控制翻转实际只能达到20MHz,使用硬件翻转,比如定时器会更高,可以达到50MHz

网友O:
以cpu主频为参考 ,CPU直接操作IQ(别拿什么配置TIM输出之类来说)最高翻转频率如下: F1  1/4,F2  1/2,F3 1/4 ,F4 1/4,F7 据说1/2,H7 1/24(你没看错 就是这么垃圾)。,H7

网友P:
单片机IO翻转根本就达不到很高的速度

网友Q: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R:
最小也有2M 最大可达50M

网友S:
最大好像是50M

网友T:
O的频率最大到50Mhz

网友U:
好像最高50m

网友V:
好像是50m

网友W:
就是配置的IO的速度了。

网友X:
GPIO最高翻转速度为50MHz

网友Y(2023-04-02):
手册上没说吗?

网友Z:
翻转频率一般可以达到几百kHz至1MHz左右。

网友AA:
负载较重的IO口,如驱动电机或LED等,其翻转频率 会受到限制。

网友AB:
TIM、UART、SPI等外设所使用的IO口,翻转频率可以达到几十MHz甚至上百MHz。

网友S:
IO的频率最大到50Mhz吧好像

网友AC:
STM32的IO口最高翻转频率取决于多个因素

网友AD:
设计时应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硬件限制来选择适当的IO口和翻转频率。

网友N:
对于带有开漏输出的IO口,其翻转频率较低,一般在几十kHz至几百kHz之间。

网友AE(2023-05-30):
gpio篇有介绍的

网友AF:
记得好像50

网友AE:
你看看你型号的参考手册之类的

网友AG:
如果是指令控制翻转实际只能达到20MHz,使用硬件翻转

网友AH:
比如定时器会更高,可以达到50MHz

网友AI:
以cpu主频为参考 ,CPU直接操作IQ(别拿什么配置TIM输出之类来说)最高翻转频率如下: F1  1/4,F2  1/2,F3 1/4 ,F4 1/4,F7 据说1/2,H7 1/24(你没看错 就是这么垃圾)。,H7
更多操作

网友AJ(2023-08-29):
别说什么手册,理论值,定时器产生pwm啥的,实测,库函数没有任何操作,单单IO口高低电平翻转,初始化完置高,马上拉低,一个周期300多ns,操作寄存器会更快点,100多到200多ns。咱用实际测量数据说话

网友AK:
用定时器可以达到50MHz

网友AL:
建议你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S:
F1的好像就到18M

网友AM:
那要看怎么应用吧,就翻几个还是持续翻?软件翻能达1M就很高了,cpu就只顾着翻了不用干其他事了。

网友AN:
引用 楼主:
能稳定的达到 20M么?

这个速度应该满足不了

网友AO:
引用 楼主:
IO总是有个极限嘛就是从0到1得到变化最短时间,这个时间是1/50M 么?

好像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AP:
主频率为4,如72m,翻转频率为18m

网友AQ:
IO的最大频率为50mhz

网友AR:
微控制器的IO翻转根本无法实现高速

网友U:
引用 楼主:
能稳定的达到 20M么?

分系列,F1应该是达不到的

网友AS:
f4的最大GPIO翻转速度为84mhz,而f1的最大GPIO翻转速度只有18mhz。

网友AT:
The nominal IO turnover speed of stm32 is 18m

网友AU:
不同的系列速度不一样

网友AV:
最小也有2m,最大可达50m

网友AW:
o的频率最大到50mhz

网友AX:
它是配置IO的速度。

网友AY:
负载较重的IO端口(如驱动电机或led)的翻转频率将受到限制。

网友Y:
引用 楼主:
IO总是有个极限嘛就是从0到1得到变化最短时间,这个时间是1/50M 么?

不同型号不同吧

网友AN:
看不同的型号

网友AO:
f1系列好像只能到15m

网友AZ:
不同型号速率不同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能稳定的达到 20M么?

看系列的

网友AU:
F1好像不能达到20M

网友BA:
具体的翻转频率取决于微控制器的型号和具体配置,可以在相应的数据表或参考手册中找到具体信息。

网友Y:
F1系列20M应该是不能够稳定

网友V:
只要主频够快就能到

网友BB:
IO的最大频率似乎是50mhz

网友BC:
HAL库函数的IO速率宏定义就说了翻转速度

网友S:
速度快点后波形就有点失真了

网友BD(2024-09-1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BE:
电流要增大

网友BF: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BG: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BH: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BI: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BJ: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BK: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BL: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BM: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