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2c挂两个器件

楼主(2022-04-18):
挂两个器件,是不是仅仅通过地址为区分,
还有其他需要区分的地方么

网友:
对,通过地址区分。

网友A(2022-05-23):
I2C好像就是通过地址区分的吧

网友B:
没有啥地方可以区分了,就是I2C的地址

网友C:
没啥了吧,正常来说挂载上就行

网友D:
对,是通过地址区分

网友E:
应该是不需要区分什么了,正常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