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MS51的keil的pack包在哪里下载

楼主(2022-04-18):
新唐官网没找到

网友:
当然去Keil的pack管理器下载了。

网友:
或者去Keil官网下载。

网友A:
keil软件也可以在线下载吧

网友B:
安装nulink driver即会出现8bit 的database.

网友C:
我下载了,但是keil软件里面还是没有相应的MS51芯片。是怎么回事?

网友D(2022-06-2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一下大佬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