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模拟时序,延时怎么给

楼主(2022-04-18):
模拟I2C时序,其中有个小的延迟,这个延时的大小应该怎么调试和修改?

不同的I2C器件,如果延迟不一样,那么怎么实现共用总线

网友:
这个延时最好用宏实现,这样方便修改。

网友A:
通过修改宏,调整延时时长。其实也可以调整你的延时函数。建议使用硬件定时器实现,除非较短的时间,直接用空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修改宏,调整延时时长。其实也可以调整你的延时函数。建议使用硬件定时器实现,除非较短的时间,直接用 ...

嗯,多谢。
这么一说,确实会省很多事

网友B:
不同器件的延时是一样的么

网友C:
可以用定时器,在中断里实现模拟I2C或UART,这样几乎不占CPU机时。

楼主:
我理解成把i2c,串口放到定时器中断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