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啥,输出和输入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18):
2级反向,变成同向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级反向,变成同向放大器

请问为什么要反向两次呢?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反向两次呢?作用是什么。

带宽

楼主:
通过外接RC滤波器限制带宽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反向两次呢?作用是什么。

单级同相放大增益是大于1的。可能信号要缩小,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级同相放大增益是大于1的。可能信号要缩小,不满足要求。

这个单极的话应该是反向放大,根据虚断原理V12 = 0。对吧。
(V12是值r1和r2中间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外接RC滤波器限制带宽是吗

为了达到同等增益又要保持高带宽,必须要用多级放大,因为一级高增益会压缩带宽,引发信号谱损失。运放的增益带宽积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达到同等增益又要保持高带宽,必须要用多级放大,因为一级高增益会压缩带宽,引发信号谱损失。运放的 ...

好的多谢!说实话我还不知道带宽是个啥概念,我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达到同等增益又要保持高带宽,必须要用多级放大,因为一级高增益会压缩带宽,引发信号谱损失。运放的 ...

我的那个电路R1=R2  R3=R4,两个运放增益应该都是1,这种电路不是白费劲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电路R1=R2  R3=R4,两个运放增益应该都是1,这种电路不是白费劲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

有可能是相位关糸。多级一般用在高增益高带宽的,低频的高增益没必要用多级的。多一级,直流误差就会多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相位关糸。多级一般用在高增益高带宽的,低频的高增益没必要用多级的。多一级,直流误差就会多一 ...

这个电路就是采集个电压信号,应该不涉及相位问题,也可能我了解的不够多,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D:
电路设计的蠢一些太常见了,能用就行,最重要的是能卖出去。

网友E:
感觉是不是还有阻抗变换的因素在里面?

网友F:
这不是基本的运放发大电路么,采用了两级放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基本的运放发大电路么,采用了两级放大而已

是的,这是外国人设计的,不知道为什么放大了1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外国人设计的,不知道为什么放大了1倍。

倍数和电阻取值有关

可以看看前后的信号关系,
信号放大处理,既要保证信号得到有效放大,有要保证放大后满足后级的采集要求,不得超量程或者放大器饱和

两级级联,有时为了多级放大,有时仅仅是预留设计,整体调试的时候发现并不需要这么大的放大倍数。

广义的说,放大,并不一定是信号变大了,信号变小,也是放大

网友G(点评):
预留设计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倍数和电阻取值有关

可以看看前后的信号关系,

那个图R1=R2,R3=R4所以我计算信号大小没有变化

网友H:
这个可以套HWM运放模型的公式

运放原始的极点在-1/tao
构成闭环回路:r2为反馈电阻
HS=-(A0*r2)/(r1 + r2 + A0*r1 + r1*s*tao + r2*s*tao)
用matlab求的极点
s=-(r1 + r2 + A0*r1)/(tao*(r1 + r2))
整理后:s=-(1+A0*r1/(r1 + r2))/tao

所以如楼主所示的电路时两级开环反相放大器串联。可能出于提高频率响应目的。
直流放大器,通常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套HWM运放模型的公式

运放原始的极点在-1/tao

实际上这个电路测的就是直流0-3.3v,不知道为啥搞成这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这个电路测的就是直流0-3.3v,不知道为啥搞成这样

直流的话。
搞反相,再反相,变成同相。
1、输入电阻变小。
2、第一级输入时0-3.3,输出必然为负值,运放需要负电源,增加成本。

看了一下,是layout example,不用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流的话。
搞反相,再反相,变成同相。
1、输入电阻变小。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