钡铼技术BL102采集施耐德Modicon M251转OPC UA服务器

楼主(2022-04-18):
BL102UA是钡铼技术推出的一款OPC UA网关,它可以轻松的主流PLC,如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AB等厂家PLC转化成标准的OPC UA协议,提供给上位机,MES,ERP,OEE等系统使用,也支持Modbus转OPC UA,DT/L645规约转OPC UA,同时可以将PLC,变频器,仪器仪表,传感器数据通过MQTT送到运到,实现远程控制,记录历史数据,远程预警等功能,
  在非标工业自动系统中,往往需要将PLC数据采集到PC端上位软件,MES,SCADA,直接采集PLC需要做大量的软件开发和调试工作量,甚至需要购买软件驱动然后在做开发,如果使用标准OPC UA客户端组建加上OPC UA网关采用OPC UA统一标准将大大降低开发难度和实现效率,深圳市钡铼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BL102网关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施耐德PLC都支持施耐德PLC转OPC,以下是操作步骤。
1.1.1.1 COM口属性配置
鼠标左键双击COM1,弹出COM口属性框,配置COM参数。

串口属性
功能
说明
默认
模式选择
采集透传“Modbus RTUModbus TCP”中选择。
采集
协议设置
设备品牌
Modbus
Modbus
设备型号
Modbus RTU
Modbus RTU
串口设置
波特率
“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中选择。
停止位
“1Bit”“2Bit”中选择。
1Bit
数据位
“7Bit”“8Bit”中选择。
8Bit
校验
“None”“Even”“Odd”中选择。
None
确定
确定COM口配置

取消
取消COM口配置

1.1.1.2 添加COM口采集的设备
COM1处点击鼠标右键,点击添加设备,弹出设备信息配置框,配置要采集设备的信息。对已建好的设备名称,鼠标双击可以弹出设备的配置信息,鼠标右键可以进行删除设备。
注:COM口最多支持采集50Modbus RTU设备。

设备信息
功能
说明
默认
设备名称
对要采集数据的设备命名

设备属性
从站ID
要采集数据的设备的Modbus 通讯地址

16位数据类型
“AB”“BA”中选择。
AB
32位数据类型
“ABCD”“DCBA”“BADC”“CDAB”中选择。
ABCD
确定
确定设备信息的配置

取消
取消设备信息的配置

1.1.1.3 添加COM口设备要采集的数据点
点击设备的名称,把鼠标放在右边的方框内,点击鼠标右键,弹出新增,点击新增,弹出数据点的信息配置框,配置要采集的数据点信息。
每增加下一条数据点都要点击鼠标右键,点击新增。也可以对建好的数据点进行修改或删除,点击数据点,鼠标右键,可以对数据进行删除操作,双击数据点可以对数据点的配置进行修改。

采集数据点的配置
功能
说明
变量名称
对采集的数据点命名
变量单位
数据点的单位
地址类型
选择采集数据点的Modbus功能码,从“01读保持线圈“02读输入线圈“03读保持寄存器“04读输入寄存器中选择。
起始地址
采集数据点的地址
数据类型
布尔量选择布尔,数值型可以从“16位无符号整型“16位有符号整型“32位无符号整型“32位有符号整型“32位单精度浮点中选择。
添加数量
采集个数
读写类型
只读可读可写中选择。
系数
数值类型数据才能设置,可以扩大或缩小多少倍上传给平台。
modbus映射地址
数据点存放在网关设备中地址,范围:布尔0~2000个。数值型0-2000个。
mqtt标识符
数据点的MQTT标识符,可以任意填写。
确定
确定数据点的配置信息
取消
取消数据点的配置

点击数据点,鼠标右键,可以对数据进行删除操作,双击数据点可以对数据点的配置进行修改。
也可以通过WAN或者LAN采集Modbus TCP数据
1.1.1 OPC UA的配置
操作步骤:(1)双击“OPC UA”弹出OPC UA配置框。(2)点击启用按钮,启用OPC UA。默认:关闭。灰色表示:不启用,绿色表示:启用。(3)网口:选择“WAN”口,因本示例通过WAN口接到R40路由器。点击“WAN”,查看到WAN口的IP地址为:192.168.1.155。(4)端口:OPC UA 端口,默认:4840。(5Anonymous:启用,表示不用用户名连接。(6User Password:用户名和用户密码,因启用无用户连接,故不用填写。(7)安全策略:选择OPC UA是否加密连接。本示例选择无加密连接。(8CertificatePrivateKeyOPC UA证书和密钥,因选择无加密连接,故,不用上传证书和密钥。(9)点击确定,确定OPC UA的配置。(10)点击写入配置,网关设备重启后,OPC UA才启用。
1.1.2 用UaExpert查看数据
BL102网关是以OPC UA服务器对外提供数据。用UaExpertOPC UA Client)采集到的数据见下图:UaExpert连接BL110 网关 OPC UA服务器会自动生成数据点,数据点的名字由配置软件上的数据点的变量名称决定。

数据下发
直接双击数据点的值输入数值按键盘的回车键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