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实现链接天猫精灵

楼主(2022-04-18):
沁恒的CH573我看是有连接天猫精灵这种平台的,是需要什么秘钥之类的认证要求吗?如果有的话,这种秘钥怎么申请呢?

网友A:
573与天猫精灵连接可以参考我们573的evt的ble目录下的mesh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3与天猫精灵连接可以参考我们573的evt的ble目录下的mesh文件夹。

嗯我看了,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我看秘钥(生成OOB key) 好像是通过sha256自动生成的,您看我理解的对么?只有这个OOBkey才能连接到天猫精灵上。是这意思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看了,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我看秘钥(生成OOB key) 好像是通过sha256自动生成的,您看我理解的对么? ...

是的,这个生成的密钥与三元组信息有关,具体算法例程里已经写好了。

网友C:
他们是通过什么网络进行连接的呢

网友D:
密钥是如何生成的呢

网友E:
可以进行**吗

网友F:
连接距离是多远啊

网友G:
现有的主控芯片是什么啊

网友H:
这种移植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吧

网友I(2022-05-28):
蓝牙可以连接天猫精灵吗?

网友J:
CH573可以通过网络连接的。

网友K:
这个使用什么实现的?

网友L:
这个需要wifi吧

天猫精灵有蓝牙网关,不用WIFI

网友M:
同一WiFi网略?
还是只要连公网就可以

网友N:
应该要申请阿里的接入点吧

网友O:
是需要认证的,不然链接不上的

网友P:
是需要密钥,应该是三元组这种认证密钥

网友Q:
可以登录飞燕平台去申请吧

网友R: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的啊,他家技术支持一直都在

网友S:
密钥申请可以自己申请的,这个比较简单,网上一搜索就知道了

网友T:
是由三元组来认证这个设备的,有测试的三元组去登录

网友U:
阿里的平台还是可以的,一般是有密钥认证的

网友V:
肯定要有认证的啊,不然什么设备不都可以连接了?

网友W:
申请应该是去阿里的网站上申请的

网友X:
你可以问问阿里那边,或者问问沁恒他家也行

网友Y:
蓝牙连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573可以通过网络连接的。

你说使用互联网连接是么?这种操作好像也行,但是我觉得用蓝牙mesh的话一是省了布线,然后还可以实现组网,比较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的啊,他家技术支持一直都在

属实一直都在的,我现在找到了demo可以试试,我看到了之前CH582的demo,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登录飞燕平台去申请吧

嗯,属实需要去飞燕平台去申请三元组,不然不能与天猫精灵连接,而且这个三元组好像不是免费的但是有测试,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Z:
使用wifi了吗

网友AA:
这个是什么通信协议呢

网友K:
blink应该可以吧

网友AB(2022-07-09):
这个得用wifi连接数据吧。

网友I:
没有研究过,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AC:
这个需要进行官方认证吧

网友AD(2022-09-10):
这个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AE(2023-01-05):
是否能够通过wifi连接天猫精灵呢?

网友AF:
我是进来找解决方案的。

网友AG:
楼主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