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413串口1PA9驱动光耦时,下拉拉不下来

楼主(2022-04-18):
光耦正极接5V,510R电阻限流,负极接PA9,模式是GPIO_OUTPUT_PUSH_PULL,不管强度设置为GPIO_DRIVE_STRENGTH_MAXIMUM还是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下拉都拉不下来。
用示波器测量,电平在3V到5V之间跳动。

请使用过这个片子的前辈给点建议。

楼主:
另一端是接的电脑USB转串口,电脑发送时,AT413接收正常

楼主:
不接光耦,单独测量PA9时,信号正常

网友A:
用万用表电流档对地测下拉电流,看看实际值是多少。
也许焊错限流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