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G8U6+IAR8.32+JLINK6.86 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22-04-18):
请教各位GD大侠:1.使用芯片为GD32E230G8U6;
2.IAR版本为8.32.3.20228
3.JLINK版本为6.86

调试过程中遇到:
1.编译器:提示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currently 0x0000000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0x20000450 to 0x20000850)
2. J-LINK 6.86e 提示:CPU_REG_Set[]:Register 0 is already marked as valid

表现就是:
1.程序是可以打断点的,运行时显示可以跑到断点位置,但实际上程序并未真正停止运行(按键操作程序还能正常响应)。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侠吗,请不吝指教,自己实在是搞不定了。
感谢感谢。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大侠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A:
在options->Linker->Config里头的.icf文件修改一下CSTACK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s->Linker->Config里头的.icf文件修改一下CSTACK的大小

和CSTACK的大小没有关系,改了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CSTACK的大小没有关系,改了也是一样的结果

IAR的这种错误就是堆栈溢出。解决方法:1.增大CSTACK。2.减少程序嵌套。3.检查指针操作是否有超界情况。正常情况是1的操作,3的情况很常见,但不太好查。
以上是个人建议,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target_选型里面会出现GD GD32E230x6
问题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