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与STM32F407 SPI1区别

楼主(2022-04-18):
原来采用STM32F407驱动SPI 的串口TFT屏,显示正常,但更换STM32F429VI后不显示,都是用SPI1口,请问用过STM32F429的SPI1朋友给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SPI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 2M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SPI1_CS_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AF_Set(GPIOA,5,1);        //PF8,AF5
//         GPIO_AF_Set(GPIOA,6,1);        //PF9,AF5
//        GPIO_AF_Set(GPIOA,7,1);        //PF9,AF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 2M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0x00;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0x00;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网友A:
没有例程么?

网友B:
主频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