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ystick定时器是多少位的

楼主(2022-04-18):
ST, TI, ck, ic
请教一下systick定时器 一定是24位的吗?

与MCU内核,位数是否有关联

网友A:
好像24居多吧,不清楚,应该与内核关联不大

网友B:
systick是内核定时器,和内核挂钩

楼主:
但是这种位数是固定的么?
为什么不是16或者32

网友C(2022-11-17):
STM32的Systick定时器的重载寄存器是12位的吧

网友D:
24位,向下计数的定时器,内核里的。

网友E:
定时器,SysTick 是一个24 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0 时,将从RE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 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

网友F:
Systick定时器:24位倒计数器。

网友G:
systick是核自带的24位计数定时器

网友H:
好像24位多,不是太清楚,但是应该与内核关联不大。

网友I:
内核都是32位的,你觉得为什么要做成8位或者16位。

网友J:
systick是内核的定时器,多少位取决于内核

网友K:
24位的计数器。

网友L:
这是跟内核相关的

网友M:
这个有什么悬念的吗,手册上都写着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是这种位数是固定的么?
为什么不是16或者32

固定的,应该问为什么不是32位的,这个大多数人应该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