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BGA的片子,能手焊么

楼主(2022-04-18):
锡膏,热风枪可以搞定么?

之前没这么弄过,忐忑的很

网友A(点评):
BGA 手焊 技术活

网友B:
可,
但确实需要手艺高点,我们这生产线的姐姐都可以这么干,
前提是数量别太多,毕竟是个细致活

网友C:
能,手稳点就行

网友D:
锡膏,镊子,热风枪

网友E(2022-05-21):
可以手工焊接的,就跟QFN差不多

网友F:
不用忐忑,你就焊锡膏,热风枪加焊油就行

网友G:
试试呗,多试试就好了,不用担心的

网友H:
一般新的MCU是不需要焊锡膏的,就涂点焊油,然后BGA的颗粒是能融化掉的

网友I:
这个热风枪焊接时要注意温度的,不然焊接不OK哦

网友J:
建议用低温锡膏能好些

网友K:
这个需要是掌握温度,你得先看看视频啥的

网友L:
当然可以手工焊接的啊,修手机的不都能焊接么

网友M:
其实焊接BGA挺复杂的,麻烦

网友N:
我没焊接过,但是我知道焊接温度还有手法,有待尝试

网友O:
可以的,而且很简单,对角固定,然后一拖就完成了

网友P:
可以啊,手别抖,稳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