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分享窍门:单片机一个引脚探测3种输入

楼主(2022-04-18):
应该有人早知道了,我是刚实现的。
单片机先设为 输入上拉,看一下输入,再设为 输入下拉,看一下输入。
外部输入可以是 VCC、GND、浮空 3 种状态。

网友A:
表示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关于单片机输出电位的判断吗?

网友B:
办法巧妙,我以前不知道

网友C:
如果外部输入是个兆欧级别的上拉或下拉呢

如果输入信号是低阻输出型,内部偏置无法改变输入逻辑。如果输入信号是高阻输出型,比如你说的兆欧级别,那内部偏置就会改变输入逻辑。有此,读取两次就能知道外部信号源的性质。楼主的操作其实是有问题的,不妨想想为什么。

网友D:
输入有3种状态,就可以用3进制进行编码,对于地址编码尤其有用。
在使用有限管脚的时候,可以扩大编码范围。
你们拆一个那种无线遥控的钥匙扣就知道了。
用的芯片是PT2262 和 PT2272。

12个地址编码管脚,
用2进制方式,编码地址数是4096。
用3进制方式,编码地址数是531441,大了100多倍。

当然还有更复制的地址编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