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无法仿真问题

楼主(2022-04-1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HC32F4A0芯片,板子上芯片原来GD32F407的,替换成了HC32,在仿真时,发现无法下载和仿真,log显示是无法复位和停止芯片,大概如下:
Mon Apr 18, 2022 13:22:50: Reset: S_RESET_ST never gets cleared. CPU seems to be kept in reset forever.
Mon Apr 18, 2022 13:22:50: Reset: Using fallback: Reset pin.
Mon Apr 18, 2022 13:22:50: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Mon Apr 18, 2022 13:22:50: Reset: Reset device via reset pin
Mon Apr 18, 2022 13:22:50: RESET (pin 15) high, but should be low.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Mon Apr 18, 2022 13:22:50: Reset: VC_CORERESET did not halt CPU. (Debug logic also reset by reset pin?).
Mon Apr 18, 2022 13:22:50: Reset: Reconnecting and manually halting CPU.
。。。。
Mon Apr 18, 2022 13:22:58: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Mon Apr 18, 2022 13:22:58: Unknown DP version. Assuming DPv0
Mon Apr 18, 2022 13:22:58: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Mon Apr 18, 2022 13:22:58: AP[0]: AHB-AP (IDR: Not set)
Mon Apr 18, 2022 13:22:58: AP[0]: Core found
Mon Apr 18, 2022 13:22:58: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Mon Apr 18, 2022 13:22:58: CPUID register: 0x410FC24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Mon Apr 18, 2022 13:22:58: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Mon Apr 18, 2022 13:22:58: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Mon Apr 18, 2022 13:22:58: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Mon Apr 18, 2022 13:22:58: Warning: Failed to halt CPU.
Mon Apr 18, 2022 13:22:58: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Mon Apr 18, 2022 13:22:58: Warning: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Mon Apr 18, 2022 13:22:58: Warning: Cannot read register 17 (MSP) while CPU is running
Mon Apr 18, 2022 13:22:58: Warning: Cannot read register 18 (PSP) while CPU is running
Mon Apr 18, 2022 13:22:58: Warning: Can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Mon Apr 18, 2022 13:22:58: Target reset
Mon Apr 18, 2022 13:22:58: Warning: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Mon Apr 18, 2022 13:22:59: There was 1 warning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debugging session.
Mon Apr 18, 2022 13:22:59: Warning: CPU is not halted
板子上NRST引脚是电容接地的,是存在硬件问题吗?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F4A0和F407的引脚功能完全一样么?

网友B:
下载口是完全一样的,HC32F4A0只需要4根线就可以了,VCC,GND,SWIO,SWCLK

网友C:
IO是不是兼容的啊?你直接就拿来替换了。

网友D:
IO都都不对,怎么下载程序啊,不是100引脚直接替换芯片就行

网友E:
Mon Apr 18, 2022 13:22:58: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从这一句看,硬件是能读取到MCU的,降低点速度再试试,或者换一个xLink

网友F:
华大的460系列,只有一个MD脚,相当于boot引脚,此引脚是拉高的,和ST的BOOT是反着来的,如果这个没有弄对,肯定是不正常的
欢迎大家加入华大qq技术交流群280250936,随时随地交流华大的技术问题。

网友G:
HC32F460/4A0都没有内部复位上拉的,不能只接电容,要接外部上拉电阻。
其他所有厂商的48PIN/64PIN/100PIN/144PIN都不会这样,真的奇葩设计。

网友H:
是不是你把boot引脚弄反了哟

网友G:
引用 网友G:
HC32F460/4A0都没有内部复位上拉的,不能只接电容,要接外部上拉电阻。
其他所有厂商的48PIN/64PIN/100PIN/ ...

好好的技术问题,上面的回复一个比一个离谱。
说引脚不一样,真的有好好看过手册吗?
还有代理乱说MD引脚拉高,拉人头进群的。
别把国产芯片生态搞烂了好吧。

网友I:
也想用HC32F4A0代替ST407,  哪里能弄个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也想用HC32F4A0代替ST407,  哪里能弄个样?

我能

网友I:
好啊, 谢谢, 那就送我一片吧, 想用在新项目上.

楼主(2022-07-12):
不好意思,时间有点久忘了,说一下解决问题:华大HC32F4A0芯片无法仿真问题:在进行调试仿真,仿真log显示是无法复位和停止CPU;查了一下数据手册,里面有关于NRST引脚说明:不使用时接电阻到VCC(上拉);但是手册没有强调说必须。。。我在论坛上,看到官方的答复,有说NRST引脚必须上拉!所以在板子上没有把NRST上拉,就不能上电复位和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