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运行时间怎么获取?

楼主(2022-04-18):
如何记录单片机的运行时间

如:开机时间,关机时间

网友:
开机后立马启动定时器并开始计时。关机时候会有掉电检测,在欠压中断中读取时间并存储。

楼主:
开机的时候,读取RTC,并存储我能做到

关机的掉电检测,怎么弄?断电瞬间能完成上述一串操作?

网友A:
bod detect and write flash

楼主:
定时写flash会不会给写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写flash会不会给写坏了

平时写ram中,当发生BOD时写入flash

网友C(2022-05-21):
这个感觉很复杂啊,开机一般可以读取RTC进行记录

网友D:
开机可以的啊,直接记录RTC时钟信息即可

网友E:
关机我觉得可以这样,做个电压检测,然后要配个法拉电容才行,不然数据保存不完全啊

网友F:
为啥要有开关机检测呢?这是啥操作

网友G:
如果可以,你用软件配合能比较好

网友H:
是单片机自己记录开关机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单片机自己记录开关机时间吗?

是的

网友I:
电压检测和掉电检测呗,你想问这个吧

网友J:
掉电检测可以用电容来做个保存数据的一个备用电源

网友K:
不咋会,我能做到开机时间检测 哈哈哈

网友L:
关机可以检测掉电电压,不过好像有些复杂

网友M(2022-08-05):
有非易逝性磁存储器,几乎没有写入寿命限制。。。

网友N:
存到flash或者eeprom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写ram中,当发生BOD时写入flash

BOD是啥意思

Brown-Out Detection,又称掉电检测,一般用来检测单片机电源掉到一定电压之后执行相应操作。

网友O(2023-11-16):
内部晶振

网友P:
可以启动,直接记录RTC时钟信息即可

网友Q:
bod,detect,and,write,flash

网友R:
在待测程序段的开始启动定时器,在待测程序段的结尾关闭定时器。为了测量的准确性,要进行多次测量,并进行平均取值。如果待测程序耗时较长,要考虑定时器的溢出。

网友S:
通过计算定时器值的变化

网友T:
单片机通常都内置有定时器,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的计数方式和计时周期来测量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U:
外挂个rtc

网友V:
一些编译器工具如Keil、IAR等,提供了调试功能,可以通过调试工具来获取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W:
通过配置SysTick来实现程序运行时间的测量。

网友X:
检测上电复位状态,然后记录并存储时间。

网友R:
许多单片机都内置了硬件定时器,可以用来获取运行时间

网友Y:
可以使用RTC模块或者晶体振荡器模块来获取当前时间。

网友Z:
在待测程序开始时将一个GPIO置高,在待测程序结束时将GPIO置低。用示波器或者其他设备测量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即可。

网友AA:
在线仿真时,编译器也可以帮你计算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AB:
在待测程序段的开始启动定时器,在待测程序段的结尾关闭定时器。

网友AC:
使用软件循环的方法是通过一个循环来计算运行时间。

网友AD:
定时器的计数周期需要正确设置,否则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E:
为什么我们需要开/关检测?

网友AF:
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使用软件来更好地配合

网友AG:
我想我们可以在关机的时候做这个。

网友:
在Keil中,可以在工程设置中点击Setting,选择Trace,输入单片机系统时钟,然后进入Debug模式,右下角会出现程序运行的时间。在IAR中,可以通过查看CYCLECOUNTER的值,计算两个断点的差值,乘以指令周期(MCLK)便是待测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AH:
保存到闪存或EEPROM

网友AI:
可以通过读取时钟模块的计数值来获取当前的时间。

网友AJ:
在许多单片机系统中,系统滴答定时器可以提供精确的时间测量。它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周期,比如1ms,10us等,可以根据这个周期来计算出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AK:
在Keil中可以通过设置Trace功能来记录程序的运行时间,然后通过分析 Trace信息来获取程序的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