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的外部中断EXTI初始化配置问题

楼主(2022-04-18):
本人小白,在参照ST32F101教程进行外部中断初始化配置时,看到首先需要建立GPIO端口与中断线之间的映射关系,通过调用函数GPIO_EXITlineconfig这个函数实现,但是我在GD官方提供的GD32F30系列的固件库中,无论是exti.c还是gpio.c中,都没有找到这个相关函数。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函数到底在哪里呢,非常感谢。

网友A:
gpio_exti_source_select

网友B:
void gpio_exti_source_select(uint8_t output_port, uint8_t output_pin),GD的是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exti_source_select

找到啦,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gpio_exti_source_select(uint8_t output_port, uint8_t output_pin),GD的是这个函数

找到了,灰常感谢

网友C:
void gpio_exti_source_select(uint8_t output_port, uint8_t output_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