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M181RCT6-50 LQFP64,华芯微特,血压计,仪器仪表,车载设备

楼主(2022-04-18):
SWM181RCT6-50 LQFP64,华芯微特

SWM181 系列 32 位 MCU(以下简称 SWM181)内嵌 ARM® CortexTM-M0 内核,凭借其出色的性能以及高可靠性、低功耗、代码密度大等突出特点,可应用于工业控制、电机控制、白色家电等多种领域。

楼主:
内核
 32 位 ARM® Cortex™-M0 内核
 24 位系统定时器
 工作频率最高 48MHz
 硬件单周期乘法
 集成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提供最多 32 个、4 级可配置优先级的中断
 通过 SWD 接口烧录
 内置 LDO
 供电电压范围 2.3V(2.7V)至 3.6V
 SRAM 存储器
 16KB
 FLASH 存储器
 120KB/248KB
 支持用户定制 ISP(在系统编程)更新用户程序
 支持自定义 BOOT 程序
 串行接口
 UART*4,具有独立 8 字节 FIFO,最高支持主时钟 16 分频
 SPI*2,具有 8 字节独立 FIFO,支持 SPI、SSI 协议,支持 master/slave 模式
 I2C*2,支持 8 位、10 位地址方式,支持 master/slave 模式
 CAN*1,支持协议 2.0A(11bit 标识符)和 2.0B(29bit 标识符)
 PORTCON 控制模块
 支持 UART/I2C/COUNTER/PWM/CAN 功能引脚定义置任意 IO
 PWM 控制模块
 8 通道 16 位 PWM 产生器
 可设置高电平结束或周期开始两种条件触发中断

网友A:
开发工具,开发软件何处下载?
SWM181RCT6-50 LQFP64,华芯微特
性价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工具,开发软件何处下载?
SWM181RCT6-50 LQFP64,华芯微特
性价比如何?

请加微信183 1867 4675,质量稳定,性价比高,

楼主(2022-05-20):
功能特性

Functional features

供电电压

▲ 供电电压:2.3V~3.6V        ▲ 支持 2.7V 欠压检测,欠压中断和复位选择

LCD 驱动模块

▲ 最大支持 4*32 段 LCD 面板

除法器模块

▲ 支持 32 位整数除法、整数求余、整数或小数开方运算

GPIO

▲ 最多可达 56 个 GPIO,部分数字输入输出功能,可以配置到任意 I/O 引脚,以方便板级布局

ISP/IAP

▲ 可自定义 BOOT 程序

功   耗

▲ 正常模式:19mA@48MHz            ▲ 浅睡眠:70uA            ▲ 深睡眠:5uA

工作温度

▲ -40℃ ~ 85℃

封   装

▲ QFN40 LQFP48 LQFP64

楼主:
应用:测温仪,血压计,仪器仪表,车载设备,车辆仪表

楼主(2022-08-18):
有16位ADC 和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