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电位器作用和用途工作原理

楼主(2022-04-18):
价格:123 元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它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当电阻体的两个固定触电之间外加一个电压时,通过转动或滑动系统改变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在动触点与固定触点之间便可得到一个与动触点位置成一定关系的电压。
  电位器大多是用作分压器,这是电位器是一个四端元件。
  电位器简介
  电位器基本上就是滑动变阻器,有几种样式,一般用在音箱音量开关和激光头功率大小调节。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它是由一个电阻体和一个转动或滑动系统组成。当电阻体的两个固定触电之间外加一个电压时,通过转动或滑动系统改变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在动触点与固定触点之间便可得到一个与动触点位置成一定关系的电压。
  电位器大多是用作分压器,这是电位器是一个四端元件。
  电位器结构特点
  电位器的电阻体有两个固定端,通过手动调节转轴或滑柄,改变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的位置,则改变了动触点与任一个固定端之间的电阻值,从而改变了电压与电流的大小。
  电位器命名及标注
  1、电位器的命名规则同电阻的命名方法一样,只是以W字母开头。
  2、电位器标注方法:电位器一般均采用直标法,在电位器外壳上用字母和数字标志着它们的型号、标称功率、阻值、阻值与转角间的关系等。例如:WT-Ⅱ-1-1k-X电位器表示为单联碳膜电位器Ⅱ型,功率为1W,阻值为1kΩ,曲线为直线性。
  电位器分类及型号
  一、按电阻体材料分类:
  1、线绕电位器:它的电阻体是用电阻丝绕在涂有绝缘材料的金属或非金属板上制成的。
  它又可分为通用、精密、大功率、预调试线绕电位器—型号为WX;
  2、非线绕电位器:可分为实心电位器、膜式电位器。
  实心电位器:它又可分为①有机合成—WS,②四轴飞行器合成—WN,③导电塑料—WD;
  膜式电位器:它又可分为①碳膜电位器—WT,②金属膜电位器—WJ。
  二、按调节方式分类:①旋转式,②推拉式,③直滑式电位器
  三、按电阻值变化规律分类:①直线式,②指数式,③对数式
  四、按结构特点分类:单圈,多圈,单联,双联,多联,抽头式,带开关,锁紧型,非锁紧型,贴片式电位器;
  五、按驱动方式不同分类:①手动调节电位器,②电动调节电位器。
  六、其它分类方式:①普通,②磁敏,③光敏,④电子,⑤步进电位器。
  电位器判断好坏
  对电位器的主要要求是:①阻值符合要求。②中心滑动端与电阻体之间接触良好,转动平滑。对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关部分应动作准确可靠、灵活。因此在使用前必须检查电位器性能的好坏。
  1)阻值的测量:首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档位,测量一下阻值,即AC两端片之间的电阻值,与标称阻值比较,看二者是否一致。同时旋动滑动触头,其值应固定不变。如果阻值无穷大,则此电位器已损坏。
  2)然后再测量其中心端与电阻体的接触情况,即BC两端之间电阻值。方法是万用表欧姆档在适当量程,测量过程中,慢慢旋转转轴,注意观察万用表的读数,正常情况,读数平稳地朝一个方向变化,若出现跳动、跌落或不通等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3)当中心端滑到首端或末端,理想状态下中心端与重合端的电阻值为0,在实际测量中,会有一定的残留值(一般视标称而定,一般小于5Ω),属正常现象。
  电位器作用
  电位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作分压器
  电位器是一个连续可调的电阻器,当调节电位器的转柄或滑柄时,动触点在电阻体上滑动。此时在电位器的输出端可获得与电位器外加电压和可动臂转角或行程成一定关系的输出电压。
  2.用作变阻器
  电位器用作变阻器时,应把它接成两端器件,这样在电位器的行程范围内,便可获得一个平滑连续变化的电阻值。
  3.用作电流控制器
  当电位器作为电流控制器使用时,其中一个选定的电流输出端必须是滑动触点引出端。

网友A:
复习一下,不知有没有电子电位器的资料,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