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说说我对 STM32F103 手册的不解(不满)之处

楼主(2022-04-18):
就是这本。它里面就是不讲各个 ADC 对应的 GPIO 引脚,我只好去网上查。怎么会这样呢?难道另外还有手册吗?

@tyw :收到了。多谢 T 叔!!!!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这应该是应用手册,还有一个数据手册

网友B:
搜魂大 法

网友C:
这是参考手册,楼主你缺的是数据手册。

网友D:
接触任何器件都应首先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即Data Sheet,参考手册则是对器件手册的补充,内容是需要补充的延伸说明而非基础性的说明内容,跟器件手册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