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的开始地址是怎么定的?

楼主(2022-04-18):
为什么程序的开始地址是0X800000

网友A:
芯片厂商定的。
ST的芯片是这个地址,换别的芯片就不一定是这个地址了,比如新唐的M451系列,就是从0地址开始执行的

网友B:
这地址是厂商定的吧

网友C:
是不是和芯片资源划分有关

网友D:
不是所有MCU的程序开始地址都是0x80

网友E:
可能是因为BootLoader的原因导致

网友F:
你这就不用太过纠结了吧,我觉得可能是跟产品设计有关系

网友G:
这个大概率是因为BootLoader和里面的程序有关系

网友H:
地址随便的,不过固定0x80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他们产品规划的结构

网友J:
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他们咋介绍

网友K:
可能就是默认的吧,写到这儿了

网友L:
估计是有预留吧,跟产品规划有关系的

网友M:
这个说实话没多少人能讲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