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屏幕花屏怎么办

楼主(2022-04-18):
刚上电,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工作1-2个小时之后
不断操作触摸屏的话,屏幕会花屏

一头雾水,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

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
这是说的什么屏幕

楼主:
TFT吧
就是那种可以触摸的,7寸

网友A:
不一定是屏幕的事。

这两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就是想想做了哪些操作

网友B(2022-05-24):
像这种情况,大部分原因可能和软件的逻辑处理bug有关系,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C:
正常来说不应该花屏的啊,是不是你的电路问题啊

网友D:
可能是你程序的事儿,程序慢了?

网友E:
不好说啊,正常来说不应该会花屏的啊

网友F:
如果温度低之类的也会出现花屏情况

网友G:
触摸屏用的多出现花屏是吧,那可能是芯片程序响应的事儿

网友H:
一般是电源,或者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
折腾好久,终于定位了,跟存储芯片有关,貌似写到固定位置就完蛋,换了老片子就好了,新的不行

网友J:
一般可以从硬件方面入手,换个屏试试

网友K:
你看看程序处理吧,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

网友L:
没遇到过,正常显示是不会花屏是吧,你用的什么MCU啊?

网友M:
正常来说触摸屏你要用电容屏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N:
可能看看程序吧,把触摸这块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