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两线制模拟信号如何接线?

楼主(2022-04-18):
4-20ma模拟信号两线制接线如图:

4-20mA是一种两线制4-20mA 信号隔离调理器,其主要用途是解决PLC/DCS控制系统与传感器、上位机、下位机等数据采集、执行机构之间信号的窜扰和冲突问题。

其原理是采用线性光耦将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回路隔离开来,通过比较调节、反馈放大电路来控制模拟信号的线性传输精度和线性度,无须单独电源供电,采用两线制配电回路输出方式。

二线制4~20mA电路应用,其工作电源和信号共用一根导线,工作电源由接收端提供。为了避免50/60Hz的工频干扰,采用电流来传输信号。

扩展资料:

4-20ma模拟信号二线制方案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确定所用接收器的数量,当有多个接收器时,它将要求变送器拥有一个较低的工作电源电压。另外一种考虑是降低回路电流在接收端的压降。

1、电路环中的接收器的数量:更多的接收器将要求变送器有较低的工作电压。

2、变送器所必需的工作电压要有一定的余量。

3、决定传感器的激励方法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A: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