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大家 有做个bootloader用作程序升级的吗?

楼主(2022-04-18):
大家 有做个bootloader用作程序升级的吗? 或者空中升级有啥好的方式呢?

楼主:
IAP/eeprom 看的有点儿不知道咋弄!

网友A:
就是flash里面有两程序,上电先运行bootloader的程序,根据这程序来判断app程序是否要升级,然后在跳转到app程序的地址上。具体的东西要细聊,哈哈

网友B:
http://www.***.com/STCISP/STC-USER-IAP-ISP-DEMO-20140107.rar

网友C:
STC有例子,用电脑超级终端做上位机的bootloader。以前用无线IC、串口、读SD卡等等来升级程序,都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有例子,用电脑超级终端做上位机的bootloader。以前用无线IC、串口、读SD卡等等来升级程序,都做过。 ...

哪里可以下载到了?能例子分享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ww.***.com/STCISP/STC-USER-IAP-ISP-DEMO-20140107.rar

这是哪个网站,***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flash里面有两程序,上电先运行bootloader的程序,根据这程序来判断app程序是否要升级,然后在跳转到ap ...

思路谁都懂,主要是细节,当然不是为了要代码,比如keil哪些地方要设置这些细节,我用的STC32 现在来看价格优势是有点儿爆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个网站,***屏蔽了

STC官网,s,t,c,m,c,u,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