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PWM可以用于直流有刷电机的调速吗?

楼主(2022-04-18):
电路图谁有做过,分享一下,这个单片机与电机该用怎么样的电路驱动啊。

网友A:
主要看电路的驱动,

pwm可以看做是通过电压调整转速

网友B(2022-06-20):
成本不敏感直接用集成H桥 l298n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会不会电机振动我不清楚。

网友C:
没玩过电机,帮顶一下。

网友D:
百度一大堆,
主要mos就可以

网友E(2022-08-01):
当然是可以的啊

网友F:
有刷电机是不是得有驱动器啊,你控制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G:
一般都是驱动无刷的,有刷我还没试过

网友H:
电路驱动这块,得看你用什么驱动芯片,然后找对应的方案电路就好了

网友I:
建议还是用集成的驱动方案,电路能好做点

网友J:
有刷不会用啊,你这个有刷直流电机应用在什么产品方面啊?

网友K:
PWM就是输出波形呀,正常驱动MOS就可以了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网上搜一下电机电路驱动这块的电路,能好一些

网友M:
应该是可以作为有刷直流电机的调速的

网友N:
正常PWM不就是做调速的功能么

网友O(2022-09-16):
主要看电路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