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一直温度过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8):
买了普中的51单片机学习板,在这上面调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我自己画的板子上却一直给我发温度过高的信息。试过自己买的ds18b20,也试过普中的板子上的ds18b20,但是都会一直发信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确认一下,J1的2,3脚有没有短路,18B20接入电路中,方向有没有,反向。

@王栋春 :确认一下R1电阻,有没有焊接错,阻抗是不是4.7K?
@王栋春 :R1只是一个上拉电阻。不可能造成发热
确认过了没有坛友所说的情况,有些坛友认为将R1需要去掉?

网友B:
之前遇到过18B20的线,如果处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中,会测的数据不准。

网友C:
注意芯片电源和地不要搞错,搞错就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芯片电源和地不要搞错,搞错就发烫

坛友的意思是说电源正负极搞错吗?电源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啊

网友E:
具体是怎么个“温度过高”?是读出的数据不对还是真的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是怎么个“温度过高”?是读出的数据不对还是真的温度过高?

这个问题移交给同事搞了,据说是将R1去掉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移交给同事搞了,据说是将R1去掉就好了。

18B20有两种供电方式,对应的程序和电路不同,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B20有两种供电方式,对应的程序和电路不同,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晓得了,日后有机会的话会多加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