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高压差分探头调节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29):
示波器高压差分探头是示波器使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是作为承载信号传输的链路,将待测信号完整可靠的传输至示波器,以进一步进行测量分析。
示波器“差分”探头是指带有两个输入端口(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和一个单独地线的有源探头;它通过一条 50 Ω 的单端电缆,将其输出信号传输到示波器通道上。输出信号与出现在两个输入端口上的电压之差成正比。
示波器高压差分探头可用于动力与电气工程、电子与通信技术、航空、航天科学技术领域的计量仪器。主要用于观测差分信号,差分信号是相互参考、而不是以地作为参考点的信号。
示波器高压差分探头差分放大原理是指一对信号同时输入到放大电路中,然后相减,得到原始信号。差分放大器是由两个参数特性相同的晶体管用直接耦合方式构成的放大器。若两个输入端上分别输入大小相同且相位相同的信号时,输出为零,从而克服零点漂移。
示波器高压差分探头调节时,要设置合适的示波器垂直灵敏度,使波形尽量占据屏幕6格左右,但是不要超出屏幕范围。因为波形垂直档位越小,ADC的测量精度越高,测量越准确,测量时尽量使用输入线双绞的方式进行测量。使用双绞方式可以减少环路面积,降低空间磁场的拾取,从而减少噪声的干扰,提高测量的准确性。特别是在电磁辐射比较强的环境下,使用双绞线可以有效的减少噪声的干扰。尽量不要使用延长线。延长线使输入电容增大,产生信号反射,会降低探头带宽,则无法测量高频信号。

楼主:
示波器“差分”探头是指带有两个输入端口(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和一个单独地线的有源探头;它通过一条 50 Ω 的单端电缆,将其输出信号传输到示波器通道上。输出信号与出现在两个输入端口上的电压之差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