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大家 SPI双向通讯的话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协议?

楼主(2022-04-19):
请问大家 SPI双向通讯的话 ,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协议?有没有参考的,因为SPI和串口不太一样 如果两边儿都是用软件的话,通讯数据量又不是很大,还得考虑实时性。不知道有啥软件协议能用到SPI的双向通讯上。

楼主:
SPI 作为芯片之间的通讯的话,总得有个主从,SPI的从机又不能主动给主机发送数据,哎头疼!

网友A:
SPI还要加什么协议?简单的弄个帧头和帧尾,帧长最后加个校验和应该能应付一般的通信了

关键是不太一般亲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 作为芯片之间的通讯的话,总得有个主从,SPI的从机又不能主动给主机发送数据,哎头疼! ...

互为主从不就好了

互为主从一般的SPI都会支持么?比如STM32的mcu支持这种方式么?

网友C:
通讯协议你可以自己定啊,愿意简单就简单,愿意复杂就复杂!

楼主:
主要是机制不像串口  协议的诶适配SPI的这种交换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