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MM32生态] 【MM32+模块】系列:09、LCD12864显示驱动及lkdGui移植与演示

楼主(2022-04-1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简介
HJ12864J是带汉字字库的LCD液晶显示模块,支持三种与MPU的通讯方式,可以通过PSB引脚来设置4位、8位并行或串行的通讯方式。工作电压支持3.3V或者5.0V,由出厂时设定后固定不变,支持自动上电复位功能和外置复位功能。具有48*16bit的字符显示RAM;支持2Mbit的中文字符ROM,共有8192个中文汉字;支持16Kbit的半宽字符ROM,共有126个字母或符号;支持64*16bit的自定义字符RAM;支持多功能指令。

lkdGui是一款为单色显示屏制作的图形化界面,lkdGui主要定位于工业控制领域,用于简单漂亮的图形界面设计。它包含了常用的画图函数如画点、画线、画矩形、文字显示、按钮控件、进度条控件等。它使用窗口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使得各个应用显示模块之间低耦合,方便应用程序的开发和移植。

功能
本文通过自制的MM32F0140最小系统板结合HJ12864J液晶屏,通过8位并行控制方式实现显示驱动及lkdGui的移植和控制显示功能,包含如下内容:
1HJ12864J显示汉字字符和半宽字符
2HJ12864J显示自定义字符
3HJ12864J显示绘图实现画点
4、基于HJ12864JlkdGui移植
5、基于HJ12864JlkdGui控件显示
    5.1.基本图形
    5.2.文本控件
    5.3.滚动条控件
    5.4.进度条控件
    5.5.按钮控件
    5.6.图形控制
    5.7.菜单窗口

1HJ12864J显示汉字字符和半宽字符
HJ12864J显示分辨率为128*64像素点,每一个内置的汉字占16*16个点阵,而半宽字符则占8*16个点阵,所以整个屏幕在满屏时可以显示4*8个汉字字符或者是4*16个半宽型字符。对于汉字字符来说,在写入显示RAMDRAM)时,需要写入2个字节数据,第一个字节为汉字的高8位数据,第二个字节为汉字的低8位数据,两个字节组合成汉字对应码地址;对于半宽型字符而言,在写入显示RAMDRAM)时,也需要跟汉字一样的操作写入2个字节,一个字节为0代表空,另一个字节代表一个半宽型字符,可以参考附件手册中的HCGROM部分的字符对照表。参考代码如下所示:
void LCD12864_CheckBusy(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B, (GPIO_ReadOutputData(GPIOB) & 0xFF00) | 0xFF);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12864_RS_L();
    LCD12864_RW_H();
    LCD12864_EN_H();

    while(GPIO_ReadInputData(GPIOB) & 0x0080);

    LCD12864_EN_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12864_WriteCMD(uint8_t Command)
{
    LCD12864_CheckBusy();

    LCD12864_RS_L();
    LCD12864_RW_L();

    GPIO_Write(GPIOB, (GPIO_ReadOutputData(GPIOB) & 0xFF00) | Command);

    LCD12864_EN_H();
    LCD12864_EN_L();
}

void LCD12864_WriteDAT(uint8_t Data)
{
    LCD12864_CheckBusy();

    LCD12864_RS_H();
    LCD12864_RW_L();

    GPIO_Write(GPIOB, (GPIO_ReadOutputData(GPIOB) & 0xFF00) | Data);

    LCD12864_EN_H();
    LCD12864_EN_L();
}

void LCD12864_DisplayCGROM(uint8_t Address, char *str)
{
    LCD12864_WriteCMD(Address);

    while(*str != '\0')
    {
        LCD12864_WriteDAT(*str++);
    }
}

2HJ12864J显示自定义字符
HJ12864J液晶屏预留了几个可自定义字符空间CGRAM,大小为64*16bit。一个自定义字符为16*16点阵,第一个存入的数据从(40H+00H)地址开始,到(40H+3FH)结束,每个地址存入2个字节数据;先横向取两个字节,再纵向进行累加,共16行。所以自定义的字符为416*16点阵的空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实现16*16的自定义字符的显示,也可以组合成32*32点阵来显示一个更大的图形等用途。参考代码如下所示:
uint8_t LCD12864_CGRAM[128]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C1,0X0F,0XC3,0X1F,0XC7,
0X3F,0XCF,0X7F,0XDF,0XFF,0XDF,0XFF,0X9F,0XFF,0X1F,0XFE,0X1F,0XFC,0X1F,0XF8,0X1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E0,0XFF,0XE0,0XFF,0XE0,
0XFF,0XE0,0XFF,0XE0,0XFB,0XFF,0XF1,0XFF,0XE0,0XFF,0XC0,0X7F,0X80,0X3F,0X00,0X3F,

0XFC,0X01,0XFE,0X03,0XFF,0X07,0XFF,0X8F,0XFF,0XDF,0X07,0XFF,0X07,0XFF,0X07,0XFF,
0X07,0XFF,0X07,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8,0X3F,0XF8,0X7F,0XF8,0XFF,0XF9,0XFF,0XFB,0XFF,0XF7,0XFE,0XE7,0XFC,0XC7,0XF8,
0X87,0XF0,0X07,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LCD12864_WriteCGRAM(void)
{
    for(uint8_t i = 0; i < 64; i++)
    {
        LCD12864_WriteCMD(0x40 + i);
        LCD12864_WriteDAT(LCD12864_CGRAM[i*2]);
        LCD12864_WriteDAT(LCD12864_CGRAM[i*2+1]);
    }
}

void LCD12864_DisplayCGRAM(uint8_t Address, uint8_t Index)
{
    if((Address >= 0x80) && (Address <= 0x9F))
    {
        Index = (Index % 4) * 2;

        LCD12864_WriteCMD(Address);
        LCD12864_WriteDAT(0x00);
        LCD12864_WriteDAT(Index);
    }
}

3HJ12864J显示绘图实现画点
对于显示内置的汉字或者是半宽型字符而言,大小都是固定的;对于自定义的CGRAM而言,最大也仅仅能显示32*32点阵的大小;而LCD的分辨率达到128*64,如果需要全显示自定义的内容,此时就需要使用到HJ12864J液晶屏的绘图RAM功能。HJ12864J带有64*128bit的绘图RAMGDRAM),通过对GDRAM写入数据,再映射到显示RAM上,可以实现全屏的自定义内容的显示。而此时最基础的操作就是在128*64分辨率的显示屏上实现何意一个位置显示一个像素点,通过一个像素点的绘制来实现全屏内容的显示。参考代码如下所示:
uint8_t LCD12864_GDRAM[64][16];

void LCD12864_DisplayGDRAM(void)
{
    LCD12864_WriteCMD(0x34);
    LCD12864_WriteCMD(0x36);

    for(uint8_t i = 0; i < 32; i++)
    {
        LCD12864_WriteCMD(0x80 + i);
        LCD12864_WriteCMD(0x80 + 0);

        for(uint8_t j = 0; j < 16; j++)
        {
            LCD12864_WriteDAT(LCD12864_GDRAM[i+0x00][j]);
        }
    }

    for(uint8_t i = 0; i < 32; i++)
    {
        LCD12864_WriteCMD(0x80 + i);
        LCD12864_WriteCMD(0x80 + 8);

        for(uint8_t j = 0; j < 16; j++)
        {
            LCD12864_WriteDAT(LCD12864_GDRAM[i+0x20][j]);
        }
    }
}

void LCD12864_DrawPoint(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en)
{
    if(en)
    {
        LCD12864_GDRAM[y][x/8] |=  (0x80 >> (x % 8));
    }
    else
    {
        LCD12864_GDRAM[y][x/8] &= ~(0x80 >> (x % 8));
    }
}

示例代码:
void LCD12864_DisplayDEMO(void)
{
    /* CGROM  : 2Mbit的中文字库ROM,总共有8192个中文字符 */
    LCD12864_DisplayCGROM(0x88, "上海灵动微电子股");
    LCD12864_DisplayCGROM(0x99, "份有限公司");

    /* CGRAM  : 64*16bit的自定义字符RAM */
    LCD12864_WriteCGRAM();

    LCD12864_DisplayCGRAM(0x80, 0);
    LCD12864_DisplayCGRAM(0x81, 1);
    LCD12864_DisplayCGRAM(0x90, 2);
    LCD12864_DisplayCGRAM(0x91, 3);

    /* HCGROM : 16Kbit的半宽字库ROM,总共有126个字母符号 */
    char HCGROM[] = {0x01, 0x03, 0x0};

    LCD12864_DisplayCGROM(0x9E, HCGROM);

    LCD12864_DisplayCGROM(0x82, "Hello World!");
    LCD12864_DisplayCGROM(0x92, "21ic:xld0932");

    SysTick_DelayMS(1000); LCD12864_WriteCMD(0x01); SysTick_DelayMS(3);

    /* GDRAM  : 64*128bit的绘图RAM */
    memset(LCD12864_GDRAM, 0, sizeof(LCD12864_GDRAM));

    LCD12864_DisplayGDRAM();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控制线:PSB/RS/RW/EN/RST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并行接口 */
    LCD12864_PSB_H();

    /* 默认电平 */
    LCD12864_RS_L();
    LCD12864_RW_L();
    LCD12864_EN_L();

    /* 上电复位 */
    LCD12864_RST_H(); SysTick_DelayMS(50);
    LCD12864_RST_L(); SysTick_DelayMS(50);
    LCD12864_RST_H(); SysTick_DelayMS(50);

    /* 数据线:D0~D7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12864_WriteCMD(0x30); /* 8位控制模式 */  SysTick_DelayMS(100);

    LCD12864_WriteCMD(0x30); /* 8位控制模式 */
    LCD12864_WriteCMD(0x06); /* 输入点设定  */
    LCD12864_WriteCMD(0x01); /* 清除显示    */  SysTick_DelayMS(3);
    LCD12864_WriteCMD(0x0C); /* 显示状态开  */
    LCD12864_WriteCMD(0x02); /* 地址归零    */

    LCD12864_DisplayDEMO();

    TASK_Append(TASK_ID_LCD12864, LCD12864_Handler, 1000);
}

综上显示效果图:

4、基于HJ12864JlkdGui移植
在实现了前3点代码功能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移植lkdGui就变得简单不少了,我们需要实现3个部分的操作:
4.1.lkdGuiConfig.h文件中实现对LCD液晶显示屏分辨率大小的设定,如下所示:
  1. /* LCD屏幕大小 */
  2. #define GUI_LCM_XMAX        128
  3. #define GUI_LCM_YMAX        64

4.2.userFontPort.c文件中实现对自定义字库提取字模数据的功能,由于MM32F0140芯片内部FLASH空间大小的限制,在本例程中暂不支持全中文字符显示,仅仅用显示英文字符来举例。参考代码如下所示:
lkdFont defaultFont;

static uint8_t GetDfontData(uint8_t code1, uint8_t code2,uint8_t *pBuff)
{
    /* 添加用户代码 */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GetSfontData(uint8_t code1, uint8_t *pBuff)
{
    /* 添加用户代码 */
    extern uint8_t GetFontASCII_6_12(uint8_t code1, uint8_t *pBuff);

    GetFontASCII_6_12(code1, pBuff);

    return 0;
}

void defaultFontInit(void)
{
    /* 根据字体要求做相应的修改 */

    /* 此buff的大小由最大字模大小决定 */
    static uint8_t dataBuff[12*12];

    defaultFont.name     = "汉字字模为12*12的GB2312,ASCII字模为12*6";
    defaultFont.dhigh    = 12;
    defaultFont.dwide    = 12;
    defaultFont.shigh    = 12;
    defaultFont.swide    = 6;
    defaultFont.pZmBuff  = dataBuff;
    defaultFont.getDfont = GetDfontData;
    defaultFont.getSfont = GetSfontData;

    /* 设置为系统默认字体 */
    GuiFontSet(&defaultFont);
    GuiSetbackcolor(CWHITLE);
    GuiSetForecolor(CBLACK);
}

4.3.lcdDriverPort文件中实现lkdGui API函数所依赖的LCD底层调用函数,在这些函数中根据实际功能需要进行实现。在我们这个示例程序中需要完成GuiUpdateDisplayAllGuiDrawPoint这两个函数功能,参考代码如下所示:
void GuiUpdateDisplayAll(void)
{
    /* 添加用户代码 */
    LCD12864_DisplayGDRAM();
}

void GuiRangeUpdateDisplay(lkdCoord beginx, lkdCoord beginy,lkdCoord endx, lkdCoord endy)
{
    /* 添加用户代码 */
}

void GuiDrawPoint(lkdCoord x, lkdCoord y, lkdColour color)
{
    /* 添加用户代码 */
    if(color) LCD12864_DrawPoint(x, y, 1);
    else      LCD12864_DrawPoint(x, y, 0);
}

void  GuiReadPoint(lkdCoord x, lkdCoord y, lkdColour *pColor)
{
        /* 添加用户代码 */
}

void CloseLcdDisplay(void)
{
    /* 添加用户代码 */
}

void OpenLcdDisplay(void)
{
    /* 添加用户代码 */
}

5、基于HJ12864JlkdGui控件显示

5.1.基本图形
lkdGui的基本图形包含了斜线、水平线、垂直线、水平点线、垂直点线、矩形、填充矩形。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void lkdGui_Demo1(void)
{
    /* 画点 */
    GuiPoint(5, 5, forecolor);

    /* 画斜线 */
    GuiBiasLine(10, 0, 20, 20, forecolor);
    GuiBiasLine(20, 0, 40, 20, forecolor);
    GuiBiasLine(30, 0, 60, 20, forecolor);
    GuiBiasLine(40, 0, 80, 20, forecolor);

    /* 画水平点线 */
    GuiHPointLine(90,  5, 120, 2, forecolor);
    GuiHPointLine(90, 10, 120, 3, forecolor);
    GuiHPointLine(90, 15, 120, 4, forecolor);
    GuiHPointLine(90, 20, 120, 5, forecolor);

    /* 画水平线 */
    GuiHLine(0, 25, 127, forecolor);

    /* 画垂直点线 */
    GuiRPointLine(10, 30, 50, 2, forecolor);
    GuiRPointLine(20, 30, 50, 3, forecolor);
    GuiRPointLine(30, 30, 50, 4, forecolor);
    GuiRPointLine(40, 30, 50, 5, forecolor);

    /* 画垂直线 */
    GuiRLine(50, 30, 50, forecolor);

    /* 画矩形 */
    GuiRect(55, 30, 75, 50, forecolor);

    /* 画填充矩形 */
    GuiFillRect(80, 30, 120, 50, forecolor);

    /* 更新 */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1000);

    GuiClearScreen(0);
    GuiUpdateDisplayAll();
}

基本图形显示效果:

5.2.文本控件
lkdGui文本控件可以显示单行文本,也可以显示多行文本;可以设置文本显示的起始坐标、宽高、字符间距、行间距、缩进显示,以及是否是反显示显示等参数。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void lkdGui_Demo2(void)
{
    uint8_t *textStr = (uint8_t *)("Hello World!");

    fontTextInfo textInfo;/* 定义文本信息结构 */

    /* -----------1--------------- */
    GuiRect(0, 0, 127, 16, forecolor);
    textInfo.x           = 2;   /* 文本起始坐标 */
    textInfo.y           = 3;
    textInfo.wide        = 156; /* 文本范围大小 */
    textInfo.high        = 16;
    textInfo.wInterval   = 0;   /* 字符间距 */
    textInfo.hInterval   = 2;   /* 行间距   */
    textInfo.flag        = 0;   /* 不反显   */
    textInfo.beginOffset = defaultFont.dwide * 2;   /* 开始偏移,首行缩进 */
    GuiText(&textInfo, textStr);

    /* -----------2--------------- */
    GuiFillRect(0, 20, 127, 36, forecolor);
    textInfo.x           = 2;   /* 文本起始坐标 */
    textInfo.y           = 23;
    textInfo.flag        = 1;   /* 反显 */
    textInfo.beginOffset = defaultFont.dwide * 2;   /* 开始偏移,首行缩进 */
    GuiText(&textInfo, textStr);

    /* -----------3---------------- */
    GuiRect(0, 40, 127, 56, forecolor);
    textInfo.x           = 2;   /* 文本起始坐标 */
    textInfo.y           = 43;
    textInfo.flag        = 1;   /* 反显 */
    textInfo.beginOffset = defaultFont.dwide * 2;   /* 开始偏移,首行缩进 */
    GuiText(&textInfo, textStr);

    /* 更新 */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1000);

    GuiClearScreen(0);
    GuiUpdateDisplayAll();
}

文本控件显示效果:

5.3.滚动条控件
lkdGui滚动条支持水平滚动条和垂直滚动条这两种,可以设置滚动条的起始坐标、显示长度,以及平均把显示长度分成几等分等参数,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void lkdGui_Demo3(void)
{
    lkdScroll VScroll;
    lkdScroll HScroll;

    HScroll.x     = 0x00;
    HScroll.y     = 0x3C;
    HScroll.hight = 0x80;
    HScroll.max   = 0x0A;

    for(uint8_t i = 0; i < HScroll.max; i++)
    {
        HScroll.lump = i;       /* 进度快控制 */
        GuiHScroll(&HScroll);   /* 水平进度条 */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进度条 */
        SysTick_DelayMS(0xFA);
    }

    GuiClearScreen(0);
    GuiUpdateDisplayAll();

    VScroll.x     = 0x7C;
    VScroll.y     = 0x00;
    VScroll.hight = 0x40;
    VScroll.max   = 0x0A;

    for(uint8_t i = 0; i < VScroll.max; i++)
    {
        VScroll.lump = i;       /* 进度快控制 */
        GuiVScroll(&VScroll);   /* 垂直进度条 */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进度条 */
        SysTick_DelayMS(0xFA);
    }

    GuiClearScreen(0);
    GuiUpdateDisplayAll();
}

滚动条控件显示效果:

5.4.进度条控件
lkdGui进度条控制当前仅支持水平方向的显示,可以设置进度条的起始坐标、宽度、高度,以及当前的进度百分比,可以结合文件控件显示当前的进度百分比数值,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void lkdGui_Demo4(void)
{
    lkdProgress tProGress;
    uint8_t ratioStr[8];

    tProGress.x     = 0;
    tProGress.y     = 10;
    tProGress.wide  = 100;
    tProGress.high  = defaultFont.dhigh;
    tProGress.ratio = 0;

    for(uint8_t i = 0; i <= 100; i+=5)
    {
        tProGress.ratio = i;    /* 进度控制 */
        GuiProGress(&tProGress);/* 画进度条 */

        sprintf((char *)ratioStr, "%d%%", tProGress.ratio);

        GuiFillRect(102, 11, 122, 22, backcolor);

        GuiRowText(102, 11, 24, FONT_RIGHT, ratioStr);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 */
        SysTick_DelayMS(0xFA);
        SysTick_DelayMS(0xFA);
    }

    GuiClearScreen(0);
    GuiUpdateDisplayAll();
}

进度条控件显示效果:

5.5.按钮控件
lkdGui按钮控件支持按下和抬起两种按键效果,支持按键控件的起始坐标、宽度、高度、初始状态以及按键显示内容的参数设定,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void lkdGui_Demo5(void)
{
    lkdButton tButton;

    tButton.x    = 16;
    tButton.y    = 10;
    tButton.wide = defaultFont.dwide * 2 + 15;
    tButton.high = defaultFont.dhigh + 5;
    tButton.name = (uint8_t *)"OK";
    tButton.flag = 0;       /* 抬起状态 */
    GuiButton(&tButton);

    tButton.x    = 16;
    tButton.y    = 40;
    tButton.wide = defaultFont.dwide * 2 + 15;
    tButton.high = defaultFont.dhigh + 5;
    tButton.name = (uint8_t *)"RUN";
    tButton.flag = 0;       /* 抬起状态 */
    GuiButton(&tButton);

    tButton.x    = 73;
    tButton.y    = 40;
    tButton.wide = defaultFont.dwide * 2 + 15;
    tButton.high = defaultFont.dhigh + 5;
    tButton.name = (uint8_t *)"STOP";
    tButton.flag = 0;       /* 抬起状态 */
    GuiButton(&tButton);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显示 */
    SysTick_DelayMS(1000);

    for(uint8_t i = 0; i < 3; i++)
    {
        tButton.x    = 16;
        tButton.y    = 10;
        tButton.wide = defaultFont.dwide * 2 + 15;
        tButton.high = defaultFont.dhigh + 5;
        tButton.name = (uint8_t *)"CACLE";
        tButton.flag = 1;       /* 按下状态 */
        GuiButton(&tButton);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0xFA);
        SysTick_DelayMS(0xFA);

        tButton.x    = 16;
        tButton.y    = 10;
        tButton.wide = defaultFont.dwide * 2 + 15;
        tButton.high = defaultFont.dhigh + 5;
        tButton.name = (uint8_t *)"OK";
        tButton.flag = 0;       /* 抬起状态 */
        GuiButton(&tButton);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0xFA);
        SysTick_DelayMS(0xFA);
    }

    GuiClearScreen(0);
    GuiUpdateDisplayAll();
}

按钮控件显示效果:

5.6.图形控件
lkdGui图形控件最大运行满屏显示效果,对于图形控件,可以指定显示坐标、宽度、高度、图片的数据源等参数后进行绘制;可以根据图片偏移坐标来实现图片的移动效果,支持图片在显示区域范围内上下左右的方向进行移动显示。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void lkdGui_Demo6(void)
{
    uint8_t lkdGuiImage1[]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7,0XC1,0XFF,0XE0,0X0F,0XC3,0XFF,0XE0,0X1F,0XC7,0XFF,0XE0,
        0X3F,0XCF,0XFF,0XE0,0X7F,0XDF,0XFF,0XE0,0XFF,0XDF,0XFB,0XFF,0XFF,0X9F,0XF1,0XFF,
        0XFF,0X1F,0XE0,0XFF,0XFE,0X1F,0XC0,0X7F,0XFC,0X1F,0X80,0X3F,0XF8,0X1F,0X00,0X3F,
...
    };

    uint8_t lkdGuiImage2[]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78,0x00,
        0x00,0x01,0xE0,0x01,0xFC,0x00,0x00,0x00,0x03,0x00,0x01,0xF0,0xFC,0x00,0x00,0x03,
        0xF0,0x0F,0xFF,0x00,0x00,0x00,0x07,0x80,0x03,0xF8,0xFC,0x00,0x00,0x03,0xF8,0x1F,
...
    };

    lkdBitmap tImage;

    tImage.beginx = 0;              /* 图像开始显示偏移 */
    tImage.beginy = 0;
    tImage.wide   = 32;             /* 图像本身的大小 */
    tImage.high   = 32;
    tImage.bitmap = lkdGuiImage1;   /* 图像 */
    GuiAreaBitMap(&tImage, 0+8, 0, 32+8, 32, 0);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 */

    tImage.beginx = 0;              /* 图像开始显示偏移 */
    tImage.beginy = 0;
    tImage.wide   = 112;            /* 图像本身的大小 */
    tImage.high   = 28;
    tImage.bitmap = lkdGuiImage2;   /* 图像 */
    GuiAreaBitMap(&tImage, 8, 32, 120, 60, 0);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 */
    SysTick_DelayMS(0xFA);

    for(uint8_t i = 0; i < 112; i++)
    {
        tImage.beginx = i;
        tImage.beginy = 0;

        GuiAreaBitMap(&tImage, 8, 32, 120, 60, 0);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0x32);
    }

    for(int16_t i = 112; i >= 0; i--)
    {
        tImage.beginx = i;
        tImage.beginy = 0;

        GuiAreaBitMap(&tImage, 8, 32, 120, 60, 0);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0x32);
    }

    for(uint8_t i = 0; i <= 28; i++)
    {
        tImage.beginx = 0;
        tImage.beginy = i;

        GuiAreaBitMap(&tImage, 8, 32, 120, 60, 0);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0x32);
    }

    for(int8_t i = 28; i >= 0; i--)
    {
        tImage.beginx = 0;
        tImage.beginy = i;

        GuiAreaBitMap(&tImage, 8, 32, 120, 60, 0);

        GuiUpdateDisplayAll();
        SysTick_DelayMS(0x32);
    }

    GuiClearScreen(0);
    GuiUpdateDisplayAll();
}

图形控件显示效果:

5.7.菜单窗口
lkdGui是使用窗口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的,所以在while(1)循环中需要调用GuiWinDisplay窗口高度函数;在系统上电的时候通过调用GuiWinInit函数来初始化窗口的相关资源,随后通过GuiWinAdd函数来添加窗口、通过GuiGetTopWin函数来获取当前显示的窗口、以及通过调用GuiWinDeleteTop函数来实现将当前的窗口对象从窗口调度中移除等操作;我们结合菜单的实例来进行功能演示,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lkdWin TestWIN, MainWIN;

uint32_t GetIntervalTick(uint32_t Tick)
{
    if(SysTick_Tick > Tick)
    {
        return (SysTick_Tick - Tick);
    }
    else
    {
        return (SysTick_Tick + (UINT32_MAX - Tick));
    }
}

void TestWIN_CallBack(void)
{
    /* 窗口内容具体代码实现 */
    static uint8_t     State = 0;
    static uint32_t    Test_Tick;
    static lkdProgress Progress;

    if(State == 0)
    {
        State = 1;

        Progress.x     = 9;
        Progress.y     = 15;
        Progress.ratio = 0;
        Progress.wide  = 109;
        Progress.high  = 10;
    }

    if(State == 1)
    {
        State = 2;

        GuiProGress(&Progress);
        GuiUpdateDisplayAll();

        Test_Tick = SysTick_Tick;
    }

    if(State == 2)
    {
        if(GetIntervalTick(Test_Tick) > 1000)
        {
            State = 1;

            Progress.ratio += 5;

            if(Progress.ratio > 100)
            {
                State = 3;
            }
        }
    }

    if(State == 3)
    {
        State = 0;

        /* 删除当前窗口 */
        GuiWinDeleteTop();

        GuiUpdateDisplayAll();
    }
}

void MainWIN_Callback(void)
{
    /* 窗口内容具体代码实现 */
    static uint8_t  State = 0;
    static uint32_t Main_Tick;

    if(State == 0)
    {
        State = 1;
    }

    if(State == 1)
    {
        State = 2;

        GuiRowText(0, 0, 128, FONT_MID, (uint8_t *)"MAIN");
        GuiUpdateDisplayAll();

        Main_Tick = SysTick_Tick;
    }

    if(State == 2)
    {
        if(GetIntervalTick(Main_Tick) > 5000)
        {
            State = 0;

            /* 创建窗口 */
            TestWIN.x     = 0;
            TestWIN.y     = 0;
            TestWIN.hight = 128;
            TestWIN.wide  = 128;
            TestWIN.title = NULL;
            TestWIN.WindowFunction = (void *)TestWIN_CallBack;

            /* 添加窗口 */
            GuiWinAdd(&TestWIN);
        }
    }
}

void lkdGui_Demo7(void)
{
    /* 1. 定义一个菜单项 */
    #define MENUSTACK_NUM 8

    MenuStack userMenuStack[MENUSTACK_NUM];

    /* 2. 定义二级菜单 */
    lkdMenuNode Node3_3 = {6, (uint8_t *)"no1-3", NULL,     NULL,     NULL};
    lkdMenuNode Node2_2 = {5, (uint8_t *)"no1-2", &Node3_3, NULL,     NULL};
    lkdMenuNode Node1_1 = {4, (uint8_t *)"no1-1", &Node2_2, NULL,     NULL};

    /* 3. 定义一级菜单 */
    lkdMenuNode Node3   = {3, (uint8_t *)"no3",   NULL,     NULL,     NULL};
    lkdMenuNode Node2   = {2, (uint8_t *)"no2",   &Node3,   NULL,     NULL};
    lkdMenuNode Node1   = {1, (uint8_t *)"no1",   &Node2,   &Node1_1, NULL};

    /* 3. 定义根菜单 */
    lkdMenuNode NodeRoot0 = {0, (uint8_t *)"root",NULL,     &Node1,   NULL};

    /* 初始化根节点 */
    lkdMenu root =
    {
        .x         = 0,
        .y         = 0,
        .wide      = 128,
        .hight     = 64,
        .ItemsWide = 48,
        .Itemshigh = 15,
        .index     = 1,     /* 默认选中节点 */
        .stackNum  = MENUSTACK_NUM,
        .stack     = userMenuStack,
        .Root      = &NodeRoot0
    };

    /* 初始化菜单 */
    GuiMenuInit(&root);

    /* 展开当前选中节点 */
    GuiMenuCurrentNodeSonUnfold(&root);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显示 */
    SysTick_DelayMS(0xFA);
    SysTick_DelayMS(0xFA);

    GuiMenuCurrentNodeSonUnfold(&root);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显示 */
    SysTick_DelayMS(0xFA);
    SysTick_DelayMS(0xFA);

    /* 选中下移 */
    GuiMenuItemDownMove(&root);

    GuiUpdateDisplayAll();  /* 更新显示 */
    SysTick_DelayMS(1000);

    GuiClearScreen(0);

    /* 创建窗口 */
    MainWIN.x     = 0;
    MainWIN.y     = 0;
    MainWIN.hight = 128;
    MainWIN.wide  = 128;
    MainWIN.title = NULL;
    MainWIN.WindowFunction = (void *)MainWIN_Callback;

    /* 添加窗口 */
        GuiWinAdd(&MainWIN);
}

菜单窗口显示效果:

附件:
HJ12864J带汉字液晶显示模块说明书:
软件工程源代码:
字模提取的工具: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太赞了,要搞块MM32的评估板实操起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赞了,要搞块MM32的评估板实操起来啦

看我这个系列帖的第一篇,在附件中有Gerber文件的,可以直接在嘉立创上下单,打个PCB样板;自己做一块,就可以玩起来了哈……

网友B:
原来这类带字库的LCD,是不能在汉字后写8*16数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发现写8*16字数,它也总是要占用16*16,一直以为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类带字库的LCD,是不能在汉字后写8*16数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发现写8*16字数,它也总是要占用1 ...

希望这篇**可以给你提供些参考哦

网友C:
这个移植很不错啊

网友D:
这是哪块评估板啊

网友E:
这个动态显示的很好啊

网友F:
这种动态更新的怎么做呢

网友G:
请问如何把控字库的大小呢

网友H:
手头资源一定要利用起来才能学到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头资源一定要利用起来才能学到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如何把控字库的大小呢

如果是LCD自带字库的,这个大小点阵是相对固定的;对字库的实现方式有很多呀,比如你自己通过PC软件取模,生成点阵数据;又或者是专门的字库芯片,这类的芯片支持的大小、字体样式、以及多语种都有丰富的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动态更新的怎么做呢

下载附件软件源码工程,看代码中是怎么实现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块评估板啊

这个是自己制作的板子,你可以看这个系列的第一篇,附件中有GERBER文件,你可以直接打板哦

网友I:
现在用12864液晶的很少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用12864液晶的很少了吧

上学的时候用过,留了一块一直到现在

网友K:
本控件支持多大的字符?

网友L:
提交ucgui吧

网友M:
LCD12864性能一般

楼主:
后面会基于TFT LCD来分享常用的GUI

楼主:
是的,屏的处理速度在那边限制着

网友N:
有lvgl可以使用吗

网友O:
这个是自带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lvgl可以使用吗

LVGL在TFT用得比较多吧,这个点阵屏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自带字库吗

这个LCD是自带字库的

网友P:
可以实现交互吗

网友Q:
移植到触摸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移植到触摸屏比较好。

触摸屏后面会用其它的GUI框架来分享,可以点关注哦

网友R:
lkdGui占用多大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R:
lkdGui占用多大的内存

还真没注意,你可以下载附件中的工程源代码,编译看一下

网友S:
lkdGui是什么?

楼主:
lkdGui是一款为单色显示屏制作的图形化界面,lkdGui主要定位于工业控制领域,用于简单漂亮的图形界面设计。

https://gitee.com/chejia12/lkd-gui

网友T:
可以3D作图吗

楼主:
有基本的画线函数,你可以再结合3D的作图算法实现3D效果图

网友U(2022-05-28):
现在做gui的真多。

网友V:
支持多彩oled吗

网友W:
lkdGui代码大不大?

网友X:
单色也支持吗?

网友X:
lkdGui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Y:
自带汉字库?

楼主:
屏自带的字库

网友R:
单色lcd,可以。

网友Z:
做3D运算可以吗

网友AA:
可以做级联菜单?

网友AB:
zlgui也可以。

网友AC:
适合oled吗?

网友AD:
显示驱动刷新速度快吗?

网友J:
真材实料啊

网友AE:
lkdGui支持哪些屏幕呢?

网友AF(2022-06-27):
挺棒的,挺不错的

网友AG:
这个单色屏也可以使用吗

网友AH:
可以图形化开发。

网友AI:
lkdGui移植可靠吗

网友AJ(2023-09-13):
lkdGui是什么GUI,在哪下载?

网友AK:
如何进行这种动态更新

网友AL:
LCD 12864具有平均性能

网友AM:
为了学习一些东西,必须利用手头的资源

网友AN:
移植到触摸屏上会更好。

网友AO(2023-11-03):
ldgui占用多少内存

网友AP:
现在有很多人在做gui。

网友AQ:
什么是快乐?

网友AR:
This dynamic display is very good

网友AS:
What size of characters does this control support?

网友AT(2023-12-10):
表现驱动革新速率快吗?

网友AU:
请问如何控制字体库的大小

网友AV(2024-01-11):
lkdgui代码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