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CH582链接天猫精灵有链接流程的说明文件么?

楼主(2022-04-19):
请问,沁恒CH582链接天猫精灵有链接流程的说明文件么?

来自 2楼

网友A:
提供两份文件以供参考。
例程默认是开启FLASH存储配网信息的,连接一次天猫精灵后,以后会自动连接天猫精灵,对天猫精灵说“找队友”不会有反应,实际已经连上。需要再次响应天猫精灵的配网,可以在烧写单片机程序时清空dataflash,或者可以在app_mesh_config.h中关闭FLASH存储功能,上电复位即可。

WCH MESH模组天猫精灵接入指南.pdf

网友B:
关于582mesh的使用可以在官网下载最新的582EVT,在ble目录下有个mesh的文件夹和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582mesh的使用可以在官网下载最新的582EVT,在ble目录下有个mesh的文件夹和参考手册。 ...

谢谢,看到有个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没有关于mesh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到有个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没有关于mesh的

在CH583EVT\EVT\EXAM\BLE\MESH文件夹内有蓝牙mesh软件开发参考手册。烧录例程后对天猫精灵说“找队友”,连接状态由天猫精灵反馈。若例程连不上可以尝试更改三元组信息再作尝试。

网友C:
没有找到相关文件

网友D:
连接稳定吗 会无故断开吗

网友E:
官网就有手册的

网友F:
是淘宝上卖的天猫精灵吗

网友G:
可以直接找客服要啊

网友H:
必须得有说明文档啊

网友I:
现在都接天猫精灵么